华硕M2N68插上小4PIN 5秒就断电,不插不断

楼主(2015-05-15):
本人新手,这里有一块华硕M2N68插上小4PIN 5秒就断电, 不插不断, 12V对地阻值500多, 正常,测上下管也正常,电容也都没问题,请教一下大家这个问题该怎么修啊

网友:
检查CPU供电部分。。

网友:
我也知道是供电部分的问题,但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

网友:
你去查吧,有通病的,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ic芯片

网友:
没准拆了EN的那个小管子就好了。    条件都不知道。问别人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网友:
CPU本身坏或供电芯片坏,就这两项你没检查了。

网友A:
帮楼主搜了一下,看看有没有帮助
华硕M2N68-AM SE触发几秒掉电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5673-1-1.html

网友:
查各路电压正常没有,都正常的话就搞CPU供电部分了。

网友:
CPU有供电吗??

网友:
因该是MOS管短路了,好好打一下

网友:
M2N68此板的掉电故障为桥空焊,请加焊桥。

网友:
请核实断电后,绿线 是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果是高电平那就是主板保护,如果各路电感都不短路可以强上电,再检查哪路电压没有出来,重点检查CPU供电和总线供电,该主板是先有CPU供电后,桥再发出总线供电的HT_EN信号,还控制总线电压的产生,若HT_EN没有且VCORE_VLD(CPU供电好的信号)正常的话,那就是桥空焊

网友:
这个板有个通病是AMD单桥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楼主搜了一下,看看有没有帮助
华硕M2N68-AM SE触发几秒掉电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5673- ...

谢谢你提供的图,把这D14吹掉之后不掉电, 不过现在问题又来了,CPU、内存供电都正常,不跑码

网友:
先按压一下桥,看大伙都说桥空焊,看过桥的供电,和条件了吗

网友:
这板子十块有八块是桥空焊也有些是io旁的822

网友:
插供电芯片,822排阻,

网友:
是不是有管子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