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不显示灯不亮各种不显示

楼主(2015-05-15):
前几接到苹果iphone4S 4S 进水机,客户描述:进水晾干后,其他都正常就是屏幕灯光没了,排除显示屏问题,后检查发现是触控扣子上的一个元件容易坏掉,拆掉短接即可修复。如图:

苹果4S灯不亮不显示,常见几种处理方法。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实用,图再清晰点就更完美了!

网友:
好样的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