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3G 硬盘 达 达 响

楼主(2015-05-15):
一台 ACER 4743G  笔记本,使用过程中,会听到硬盘 达  达 达的响声(已排除硬盘问题)有时会死机,有时不会,请问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电压不够  是不是会这样呐  建议测下电压

网友B:
我有个硬盘一直响,还是好的,查查别的地方吧

网友:
换个固态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够  是不是会这样呐  建议测下电压

正常电压是 几伏到,你有修过这种现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硬盘一直响,还是好的,查查别的地方吧

能详细些吗

网友:
换个硬盘吧,这么响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建议查一下供电吧~!

网友:
硬盘就只有本身和电压了,电压要用示波器看

网友:
硬盘接到另一个机器上测一下然后再判断吧

网友C:
确认你的HDD没有问题!确保 !
硬盘没有问题了 那就是查硬盘的工作条件
比如当供电不足的时候会引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确认你的HDD没有问题!确保 !
硬盘没有问题了 那就是查硬盘的工作条件
比如当供电不足的时候会引起

HDD  是好的, 硬盘  (7 8  9)  供电脚用示波器测。刚开机的时候是 5伏到,。开机久了,电压慢慢降下来。,当降到4V 到。硬盘就会  达  达 达  响。有时还会降到、。3.8伏, 不知那里供电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DD  是好的, 硬盘  (7 8  9)  供电脚用示波器测。刚开机的时候是 5伏到,。开机久了,电压慢慢降下来 ...

重点查这路电压 修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点查这路电压 修好就好了

现在在USB 5伏脚接了一根线过来试机

网友:
排除了硬盘就是供电不足了,测试下供电还有不行的话换换滤波,或者直接短接硬盘的供电

网友:
既然电压会降低 说明电压不稳定压  查下电压转换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