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戴尔N5110 不触发

楼主(2015-05-15):
时间:今天 10点半
地点;武汉赛博广场

最近都没有是什么机器修,来发个帖子 ,好长时间都没有发贴了 ,都快没有分了

老板给我一台笔记本 ,说不上电 ,我接过来就以后,看了一下 ,按开关没有什么反应 ,直接拆机,
拆开后没有发现什么进水了 机器比较干净,
机器版号
首先测一下公共点 阻值正常400多,再来测一下 3v5v 电感 也 阻值也正常,
直接上电 , 电流表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  ,但是测3v5v 电感 ,供电都出了 ,
3V5V  供电都正常了 ,EC的条件应该都满足了 ,直接测RSMRST# 3.3v  正常
正常了 ,那直接应该上电啊 ,再来按开关 ,再来测一下 117 脚上的 PWRBTN#    3.3v-0-3.3 也正常啊 ,机器应该会上电啊 ,那肯定PCH那边的问题了 ,直接查PCH 上电的条件 首先是VCCRTC 测得也有3.3  正常 啊 ,当测到R2116  一边是3.3  一边是1.6v 不正常啊 , 是不是PCH 的拉低了呢 ,直接打值,正常啊 ,那是不是C2104 的问题呢 ,直接一烙铁把C2104干掉 ,电流立马上来了 ,问题找到了
直接亮机

机器本来是个小故障 ,只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相信理论和实践结合 ,大概就是知道往哪方面查了
不喜勿喷 ,有分的帮忙加一下分 ,谢谢

wlu -5
沙漠孤烟。。。 + 2 赞一个!

网友:
评论给错了  技主一流

网友:
RTC复位不正常引起的不开机!~

网友:
不错呀,小东西坏了,最麻烦了,不好找

网友A:
你是武汉人还是在武汉做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武汉人还是在武汉做事呢

我是黄冈人 ,在武汉做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黄冈人 ,在武汉做事

难得在论坛里遇到湖北的,以后可以多交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得在论坛里遇到湖北的,以后可以多交流

好的 谢谢你加分

网友C:
RTC复位电压不正常,引起的不开机。这个C2104 应该是漏电了

网友D:
是不是RTC RST,看不清楚图纸

网友:
小电容漏电还是真麻烦,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谢谢你加分

经验最重要,欢迎到本月会员专区投票

网友:
小东西真的很难找啊
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RTC RST,看不清楚图纸

恩  是的 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C复位电压不正常,引起的不开机。这个C2104 应该是漏电了

恩 是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修这种机器要了解时序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楼主理论真好,一戳就找到故障点。

网友E:
RSMRST# 是不是平台复位?

网友:
感觉简单,待机条件不满足,鼓励一下,我去给你加分,呵呵

网友:
技术不错,RTC RST 这个细微的地方也被你发现了,这一点说明你还是很仔细的

网友:
思路还是浅析的,生意不好作吧现在

网友:
楼主,查地很细,快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的不错。电容直接挨楼主铲回垃圾桶去了吧

网友:
理论真好,技术不错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E:
RSMRST# 是不是平台复位?

不是  PLTRST#才是平台复位 ,rsmrst# 是待机好信号

网友:
上电时序楼主用的什么软件翻译的?

网友:
思路清晰,,牛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F:
那个滤波电容拆掉还需要补一个吗,还是拆掉就不管了,请教一下老乡。

网友:
这机修的时候还没用过点位呢

网友:
楼主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学习了

网友:
那个链接怎么不取消 - -直接扣了5分- -

网友:
RTC电路一般很多人都忽略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zA5Nzg0fGQwNGNiYzIyfDE0MzE2ODkzNTl8OTkzNjEwfDc ...

这个真是不道德。打开链接直接减5分

网友:
小电容漏电真麻烦 打阻值打不出来!

网友:
之前遇到过 和你的情况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滤波电容拆掉还需要补一个吗,还是拆掉就不管了,请教一下老乡。

要补 ,这个是RTC 复位信号  电容电阻 产生的延时电路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有人发过啊,好像也是南桥地下的一个电容坏了导致南桥供电拉低,不过楼主写的比较详细

网友:
你要写明白打开链接会扣分   我一打开链接就被扣了5分

网友:
这种的电容也不短路,性能不良 。 不按着时序查,有的时候还是没法找见故障点。好文章

网友:
貌似这个板的通病,前几天才修到过一台N4110的机子。同一个电容坏。

网友H:
楼主是湖北的顶一个!楼主是在学校培训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湖北的顶一个!楼主是在学校培训过吗?

迅维学习过 ,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来  学习了 的小白来  学习了 的小白

网友(2016-06-13):
不错···挺细心的··

网友:
好帖子   思路清晰  多发表几份

网友:
主要是元器件都有标,挺好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