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主板总线偏低和丢时钟开启信号的维修

楼主(2015-05-15):
中午给一本本做系统的时候,来了位客户,说电脑点不亮。拆开机箱盖子一看,技嘉板子,蓝白配色,我还以为是G41。拆下内存条才发现是DDR2,原来是后期版的GA-G31M-ES2C。插上诊断卡,不跑码,换个U也是。遂说主板坏了,最后120质保3月换了个V星G31。做个系统简单测试下稳定性,看都没什么问题,客户便给钱走人。
技嘉G31我是相当喜欢,配合E8400这样的U在本地很好出,况且这成色还是不错,不修简直可惜。

板子触发可上电,不跑码,奇冠诊断卡上复位灯常亮,表示复位信号没有。

根据775板子上电时序:内存-总线-CPU供电-桥供电,一一检测:
内存供电:1.84V,正常
总线供电:0.39V,不正常
很快就捡到死老鼠,正常情况,3系列芯片组总线供电是1.2V左右,现在是0.39V,偏低很多。断电,拿掉CPU,对总线供电打对地阻值,发现是150欧姆左右,测总线供电MOS管子的GDS三极对地阻值,都在正常范围之内,管子也不存在恶性导通,因此可以判断,输出部分良好,问题出在前级控制部分。

图纸上我们看到,这板子的总线供电是由一个LM324双运算放大器+一个MOS管子组成的控制组合。在这里,4脚是供电,5、6脚是正反向输入端,11脚是接地,7脚是控制输出端,通电后,测了这几个脚的电力值,情况如下:
4脚:12.2V,
5脚:0.39V,
6脚:0.39V,
7脚:3.6V
11脚:0V

看的出来,5、6两脚正反向输入端电压不正常。保险起见,我先从料板上替换了个LM324,不过问题依旧,这就能排除LM324本身损坏的可能性。
其实从图纸中看的出来,5脚正向输入端是2.5V基准电压通过R1918和R1920这两个分压电阻分压得来的,图中标识分别是30K和28K电阻,计算后刚好是1.21V的电压,符合VTT总线电力值。实际检测发现,R1918一端确实有2.5V基准供电,因此怀疑是不是分压电阻出了故障。热风枪吹下这两个电阻,测得R1918居然达到152K,R1920倒是27K左右,换算上去,刚好出0.4V左右的供电,看来问题就是R1918这个电阻阻值变大,导致分压降低,进而使得LM324控制输出电压降低,引起的总线供电偏低。不过30K的电阻不好找,料板上找了2个10K电阻,替换之后,出1.24V的供电,总线输出也是1.24V,

CPU供电1.3V也顺利出现,但是:板子不出2S便熄火,然后又接着上电,技嘉特色来了。

量了下北桥和南桥供电,分别是1.25V和1.5V。正常。因为奇冠诊断卡上的复位灯还是常亮,所以表明PCI的复位信号还是没有,进而可以知道,南桥尚未发出总复位信号。量了下PCI的B16时钟测试点,0V,PCI-E的A13和A14两个时钟测试点也是0V,说明时钟也没有。
根据时序,当CPU供电正常后,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一个VRMPG信号,经过三极管开关转换和3.3V电阻上拉,得到一个ICH_PG信号,送往南桥,同时IO给出个PG信号到南桥,南桥在接受到这2个PG信号之后,才会发出总复位信号和CPU_PG信号。
另外,CPU电管的VRMPG信号往往同时也会去时钟芯片,作为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

我们知道,时钟芯片若是要工作,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时钟芯片良好
14.318M晶振起震
3.3V供电正常
EN开启信号正常
测得时钟晶振两脚分别是1.25V和1.23V,有正常压差,3.3V待机供电正常,但是10脚EN开启是0V。观察这个开启信号,原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37脚是VRMPG信号发出,通过DR54这个8.2K电阻,控制DQ14这个三极管导通,而DQ13的B极刚好是DQ14的C极,这样就是一个典型的双三极管开关转换电路。实际检测发现,DR54这个电阻两端电压不正确,一端是1.2V,另一端才0.1V。拆掉DQ14后无任何改变,因此排除DQ14内部导通接地的可能性。拆掉DR54,量取后发现已经无穷大,遂从料板里替换个正常的8.2K电阻。

之后冷却上电,死水一潭的诊断卡终于开始跑码,卡C1,提示无内存。上内存,接显示器,没多久,板子的IO信息显示了出来。

简单做了个系统测试下稳定性,毫无问题,一块替换板又成功入手。

网友:
维修很给力.这里也可以用镊子短接DR54电阻两端解决故障,在本身没有料件代换的情况下.DQ14 NPN类型三极管只要B级工作电压大于E级输出0.7V左右就会导通工作。

网友A:
又学习了!!这板子总线供电我一直看不懂啊!!运放的5脚电压比6脚高,,7脚不是应该输出12V吗??大神解释下,,小白要学习!!

网友:
楼主辛苦    发现    这个和H55的设计一样

网友:
我小白什么时候才能赶上楼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学习了!!这板子总线供电我一直看不懂啊!!运放的5脚电压比6脚高,,7脚不是应该输出12V吗??大神解释 ...

7脚输出的电压值在这里只要满足Q315本身饱和导通条件就行,一般是大于总线输出电压4.5V以上,你说的12V也就是饱和导通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学习了!!这板子总线供电我一直看不懂啊!!运放的5脚电压比6脚高,,7脚不是应该输出12V吗??大神解释 ...

7脚3.6V明显没有满足Q315饱和导通条件,你说的7脚输出12V也可以通过这个引脚外围连接电阻上拉来实现,具体看主板电路设计来决定.

网友:
很给力!介绍的很详细,,和楼主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技嘉的很多vrmgood电路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7脚输出的电压值在这里只要满足Q315本身饱和导通条件就行,一般是大于总线输出电压4.5V以上,你说的12V也就 ...

哦哦,,,学习I了 ,,,谢谢!!

网友:
LZ图文并茂,说解详细明白,思路清晰,骨灰级维修大师

网友:
哦哦,,,学习I了 ,,,谢谢!!

网友:
思路清晰,所有板子只要用分压电阻就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学习了!!这板子总线供电我一直看不懂啊!!运放的5脚电压比6脚高,,7脚不是应该输出12V吗??大神解释 ...

当总线电压为1.2V时,7脚电压为5.7V,不会再升高了。即Q315的G极高于S极4.5V即可。

网友:
楼主的帖子图文并茂,非常详细。

网友:
楼主果然高手啊

网友:
我也收到一块一样的板但是所有工单都出来了,刷了BIOS还是不跑吗

网友:
这块板修过很多,最容易出问题的还是BIOS

网友:
断定DQ14与DQ13好坏:
摘掉DQ14,DQ13导通,VRMGD为0V。说明DQ13好。

摘掉DR54电阻(断后VR RDY信号)。DQ14截止。D
Q13导通,VRMGD为0V。说明DQ14好。

外围元件直接用万用表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