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检测电压出错导致重启维修

楼主(2015-05-15):
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说不定时重启,拆出来一看,是华硕P8H61 大板子,测试了一会就重启,想想华硕的板子,以前请教过一位高人,他说华硕主板死机,蓝屏的问题多数电压检测,结果我进入BIOS我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CPU  3.3V  5V  12V  全部出错, 也不报警,我在想,估计是是客户自己进BIOS吧监控电压给忽略了,结果一看还真是,看来这个忽略他也不能解决问题。

一般这个电压出错都是IO检测电阻的问题,因为华硕是这样的,比如12V ,他就用12V通过2个电阻分压,后送到IO的检测脚位,这样来的,一般分压出来的电压是1V ,其他检测电压也是这样,1V  这1V 高了或者低了就不行了。 由于没图纸,我只好找找IO的PDF
查看PDF 在103 104 015  这样的几个脚位,具体还是要看板子接入的是那个电压的检测。我就是IO的周围测电压,测哪个有一个头是12V哪个就是了。
找到了分压电阻,测了一下分压出来的电压。 居然高达5V 。
不用多想,直接先换分压电压再说。用计算器算了一下,12V分压,我用了56K和5.1K ,刚好1V。
在盒子里面找到这两个电阻,装下去。 看到了没,有一个大电阻,那个就是56K的,不要说我骗人,。。而其他电压 在我把12V修好了后,其他的也好了。

可能是这个12V的出错,引起IO检测出错了!
OK,板子修复,试机子,2小时,没重启过!!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加分好吗,谢谢啦!发帖不容易,请给一些甜头呀!
还有映泰P55图纸有几个版本 给需要的人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0628-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这个是我发的图纸你们有需要的也去下载,不过也希望你们加点分奖励奖励,

网友:
一般我看到,这种问题有些无从下手,你有高人指点迷津,是不是徐总?

网友A:
高手   收藏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手   收藏一下

帮忙加点分,可以吗?

网友C:
你再看看,我没有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再看看,我没有加分???

谢谢你哈

网友:
不错啊,分析的很清楚明了,简单易懂,思路也清晰,顶起。

网友D:
谢班果然牛人 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班果然牛人 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

你就别抬举我了。。

网友E:
直接关闭电压检测功能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关闭电压检测功能行不?

不行,试了,,你虽然是关闭了,可是他监控电压还是那样。 他监控的话,可能过高就会关机这样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CPU供电管理IC VID识别信号电压工作异常也会引起.

网友:
这倒是实实在在的原创,很适用。

网友:
楼主的经验挺丰富的哦

网友:
很给力!,和楼主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忙加点分,可以吗?

没问题   这就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