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转LVDS芯片RTD2132S信号说明

楼主(2015-05-15):
现在的CPU或显卡能够输出EDP 信号,如果屏接口还是LVDS,那么就需要用到转换芯片,笔记本常用的DP转LVDS芯片RTD2132S,其信号如下图

各位看官,觉得有用请加分哦

网友:
资料难得啊!支持一下。

网友:
这么新的资料,有用

网友:
谢谢您分享精彩的解读

网友:
能给张完整图纸吗?要不然说下是什么机型上面的图纸  谢谢

网友:
新手 求大神教

网友:
联想S405 LA-9001P  用到这个芯片,我的这个是屏线烧了,现在是能正常跑吗,不认屏。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2015-06-15):
Y485也用这个芯片,  白屏加竖线    换显卡后还是这样

网友:
换了显卡没有搞定     换了2132s搞定啦

网友:
我S405 开机没显示 按键盘大小写有反应,换了这个也一样。。

网友:
正好修到  测进线3组位无穷大 这对不对?

网友:
RTD2132S转换后分辨率有没有限制?

网友(2015-08-07):
能解释下热拔擦检测

网友:
多点这样的分析最好

网友(2015-09-16):
联想E545也用到这个转换芯片

网友A:
  我的机器K45D用的这个芯片外接正常,内接不显示,什么问题。换了这个芯片也不行。头大了。。

网友:
联想M495客户自己换屏把屏线烧了,订了新的屏线回来换上也不显示,后来发现RTD2132S短路了,不知道换了会不会好

网友(2015-11-25):
相关问题刚碰到,有点思路了

网友:
很感谢lz的资料,今天g510时显时不显,正好在找RTD2132

网友(2016-01-10):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K45D用的这个芯片外接正常,内接不显示,什么问题。换了这个芯片也不行。头大了。。

我的也是这个K45D外接OK,接屏不亮啊·····最后你那个搞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