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联想 S880I 显示 充电 充不进电

楼主(2015-05-15):
联想 S880I 显示 充电 充不进电,拆机发现,测量此元件发现电压不对(此元件就充电的),果断换一个OK了

网友:
这管子型号是多少?不能外形一样就直接代换吧。

网友:
同型号代换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直接把那个IC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
手机充电电路  电脑差不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