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EETON AN5战神版V5.1开机不跑马?

楼主(2015-05-15):
IO已经换过,,,BIOS已经刷过,,,是桥的问题吗??能开机,就是不复位,,,,晶振已经换过

网友:
按时序来吧,供电,时钟,复位。查复位的条件具备吗。

网友:
供电时钟正常吗??

网友:
请先测量CPU的供电、时钟、PG、复位电压值是否正常,其它供电的电压值对不对,再检测总线是否有问题,最后才判断桥问题。

网友:
同意4楼的看法

网友:
查cpu的vrmgd是否正常,

网友:
这板已经修复,,是桥虚焊引起的

网友:
遇上这种问题,没BGA的就只能望板兴叹了~~

网友:
早把它上手术台就好了

网友:
不跑码的因素多着呢,你描述的有点简单了吧!

网友:
换桥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NV单桥系列呢?

网友:
看看电压。先刷BIOS,在桥,

网友:
多半桥坏了

网友:
兄弟 别来三搬虎 按时序来

网友:
呵呵   不错啊  徐总分析就是很透彻啊  ,,,,,差条件吧

网友:
都能触发了,测主板各个供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