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02,非常简单的一个单相供电,就是修不出来,奇怪

楼主(2015-05-15):
这是一块视频输出机器的供电部分,跟一般的内存供电一样,用的是rt9202,非常简单的电路,没有输出:

测量各点电压,用红字标注了。条件基本满足了吧,更换同型号9202、更换二级管,效果一摸一样,就这么点东西,怎么回事呢?

补充内容 (2015-5-22 14:09):
示波器测量,上下管基极没有波形!

网友A:
FB引脚测量电压明显偏低,正常是0.8V左右.

网友:
请检查电路后级是否有问题,MOS和电容是否有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B引脚测量电压明显偏低,正常是0.8V左右.

没有输出电压是没有反馈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输出电压是没有反馈电压的。

是的,FB反馈电压变化也决定了输出电压大小,你说的MOS管不良应该是本身存在软击穿现象.

网友C:
示波器看2,4脚波形。还有注意L2是否有断了,C3是否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看2,4脚波形。还有注意L2是否有断了,C3是否短路了。

你的思路很正确,L2储能输出电感在这里烧断的机率不大,除非上下MOS管击穿短路输出大电流就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看2,4脚波形。还有注意L2是否有断了,C3是否短路了。

这里L2电感两端阻值开路的同时,一般C3电容也会对地短路.

网友:
你查看一下上管D级有电压没有

网友D:
应该是后级问题了  这种故障 如果用示波器看得话 会比较明显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后级问题了  这种故障 如果用示波器看得话 会比较明显一点

恩,可以测量电感前后端电压输入和输出波形变化情况.

网友:
楼主如果有示波器最好查了,查一下Q2  (2N7002)的G级是否有波形,看一下芯片RT9202D的2、4脚是否有波形

网友:
芯片的7脚OCSET 脚
这个脚位,一般被用来设置成开关。即以这个脚的状态。来控制IC是否工作(这句话引用的是  心在飞翔  2009年的7月份发的的帖子)

网友:
当N沟道MOS管Q2的G极得到一个高电平时,DS脚导通,OCSET脚接地,变成低电平,IC停止工作。
当N沟道MOS管Q2的G极得到一个低电平时,DS脚不通,OCSET不接地,5V经电阻R1为OCSET脚提供高电平,IC工作。

网友E:
测一下,电感对地的阻值,若小于10欧,无论怎么修,也休不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一下,电感对地的阻值,若小于10欧,无论怎么修,也休不出电压

电感对地阻值小于10欧姆.一般在这里就是本身前后级相连电容和MOS管故障,可以用排除法解决故障.

网友:
条件都OK,排除后级短路就是换芯片、换MOS

网友:
6pin fb 有问题,一般情况下是0.8v的基准电压,查fb的电压设定电阻

网友:
更换个7120A的I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后级问题了  这种故障 如果用示波器看得话 会比较明显一点

本来没拿他当回事,看来真要用大家伙仔细查了。
2、4两个脚,电压根本没有,会不会连波形也没有啊? 今天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换下升压电容试试

电容是那种很小的贴片,我换了二级管,没有效果

网友:
能不能人为外加电源,用可调电源加在芯片外围供电那里试一下呢,再测测电压,看看电流会有不同吗?第二个作用可以顺带烧鸡。另外断开 最终的负载还没反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