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脚 芯片 341C FTPM

楼主(2015-05-15):
有没有人发个PDF  谢谢

网友:
请发图片,或者说明是什么主板上面使用的。

网友:
单独发个这名字  找PDF  不太好找哦   可以百度一下  不然把主板型号发出来

网友:
這个??

ISL6341C   341C QFN 10

网友:
在CPU 供电旁边,但是好像不是和 CPU 供电有关的。跑了下 线 , 应该是总线供电 的来源

网友:
那个U16 就是 341C

网友:
一块 ONDA P55T 主板

网友:
是 ISL 6341 C , 有BOOT,VCC  COMP 开启。没有 UGATE 和 LUGATE 输出来控制MOS管。

网友:
不过不知道 这个COMP/EN 脚的 电压多少为正常。我现在测出来是1.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