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自动加电

楼主(2015-05-15):
有一台式机主板,裸板插电源就自动加电,各部分电压都出不来,就是风扇狂转,诊断卡都不跑马,这该怎么维修啊,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二啊,万分感谢!!

网友A:
自动上电的先按开关4秒能关机一般是CMOS设置问题,如果不能关机请更换IO芯片。

网友B:
没搞清楚,型号没说,有的主板这样是正常的,但是内存过了就掉电了,你在触发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上电的先按开关4秒能关机一般是CMOS设置问题,如果不能关机请更换IO芯片。

开关不管用,不会真的是IO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搞清楚,型号没说,有的主板这样是正常的,但是内存过了就掉电了,你在触发开机

正常吗?风扇一直狂转,都开不了机,各部分电压都出不来,也不掉电,HP老台式机的主板

网友C:
盈通G31战神版V2.1主板    故障: 自动上电 不跑码,点开关4秒关不了机,IT8712F-S的IO发烫。换IO后,不再自动上电,开机跑码亮机。但点开关关机后,CPU风扇,电源风扇一直转。电源接口黄色12V有7.3V左右电压,橙色有3.3V,红色5V有2.1V左右电压。再次点开关能正常跑码亮机。怀疑BIOS有问题,于是从网上下载BIOS程序刷好之后正常开关机。进系统测试一天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盈通G31战神版V2.1主板    故障: 自动上电 不跑码,点开关4秒关不了机,IT8712F-S的IO发烫。换IO后,不再 ...

我的IO不发烫啊

网友:
一般开关机都与IO有关 你换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够详细,如果是由南桥负责开关机那种主板的话,有可能是南桥不好了。

网友:
没有说型号,无法判断

网友:
徐总以经告诉你  方法了  按着操作吧

网友:
有没有CPU供电

网友:
有的自动通电IO坏了,也不会有发热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上电的先按开关4秒能关机一般是CMOS设置问题,如果不能关机请更换IO芯片。

像这种问题,一般都是IO问题,我修的很多了

网友:
开机针电压会不会偏低,按开机时序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盈通G31战神版V2.1主板    故障: 自动上电 不跑码,点开关4秒关不了机,IT8712F-S的IO发烫。换IO后,不再 ...

黄色12V才7.3V?你这个是用万用表测的还是在BIOS里面看的?

网友:
电压都不出来的话,先查下内存供电,看下内存供电控制芯片的控制信号是不是IO管的,是的话就直接换了IO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黄色12V才7.3V?你这个是用万用表测的还是在BIOS里面看的?

你没看清楚我写的,是在24针电源接口测的,而且是在关机状态下。

网友:
牌子是DELL 的电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