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图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5-05-15):
现在是VGA_ON没电压出

网友:
这个不是非门吗

网友:
R319是没装的。

网友:
DGPU_PWR_EN:电压不出

网友:
这是有独显么,集显就DGPU_PWR_EN直接来,如果这信号没有就找它的来源

网友:
两个非门串一起,当同向器来理解。查DGPU_PWR_EN不出的原因就行。

网友:
可以试试反推法,很好用的

网友:
EN 要高,en#要低,中间两门直接当导线理解

网友:
非门转换高-低-高,不正常就往前推咯。

网友:
满眼的@,没装嘛

网友:
直接飞个高电平过去,或把13直接拉低

网友A:
仅对上传的图片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对上传的图片说明

谢谢!明白上图流程了,那DGPU_PWR_EN是桥发过来了,桥什么情况下才会发出这个高电平,CPU也换了,就是不出。能不能直接拉高电平过来。

网友:
难道是桥坏了?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准备换桥

网友:
@是没装,DIS@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了。

网友:
针对图纸的说明:@表示没有装是对的,而dis@表示这个原件在独立显卡主板上没有装,而集成的主板是有装的,和他对应的是uma@,uma是集成,dis是独立,这是简写,在图纸中很常见的,以后记好了

网友:
两个非门当他不存在呗

网友:
应该是一个带延时的非门!

网友:
dis@是独显没装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