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1039tx开机滚动条后黑屏,求解?

楼主(2015-05-15):
昨天同行送来一台HP G4 1039tx的笔记本,I3处理器,他说这个机开机没问题,但过了WIN7滚动条后就蓝屏或黑屏,他装的都是GHOST版,我后来又装了WIN7安装版,把显卡驱动一打现象依旧,但在安全模式与PE下没问题,后来,我换了硬盘与CPU,换了显卡080924,还是一样,它这个机有集显与独显,我把集显在安全模式下禁用,开机就可以直接到桌面,光打开集显或两个都打开,就会滚动条后就蓝屏或黑屏,不知怎么解决了,求大家给个好的办法~~~

网友:
很可能是集显供电电压不稳定造成

网友:
禁用集显 正常 ?
查U 供电等试试
要是最后修不好 可以让其单独使用独显

网友:
集显供电,或刷下bios试下

网友:
检查CPU的所有供电,可能某一路供电不稳定导致这种问题,这就要靠电路分析了,而不是三板斧了

网友:
要么集显要么独显,LZ你自己选择了!

网友:
可能是,集显,独显,CPU供电不是很稳定,用示波器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我按按照你们所说的,要量CPU部分的电压,发现VCC GFX这个电压为0。4V左右,是否正常?NCP5911的3脚有5V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