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M LX开机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5-05-15):
都说华硕p5g41c开机不跑码。开机诊断卡复位灯闪一下就没反应了。。。。测得主板各大电压都正常,素手无策了,,,求思路啊。。。。

网友:
复位不正常呀,检查CPU的供电,PG信号,复位是否是正常

网友A:
同求,看看北桥电阻多少,我的5欧姆是不是小

网友B:
此板BIOS资料和时钟芯片容易坏,CPU供电、时钟、复位、PG正常条件下先刷BIOS资料。

网友:
正常的主板,开机复位灯不就是闪一下就没了吗?坏的不就是常亮、不亮、闪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此板BIOS资料和时钟芯片容易坏,CPU供电、时钟、复位、PG正常条件下先刷BIOS资料。

测得PCIa14脚有3.3v电压,b16脚是0.4v,BIOS也刷过了,还会是拿来问题?版主。。。。

网友D:
电压是不是正常啊.如果电压然后.在刷BOIS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是不是正常啊.如果电压然后.在刷BOIS芯片啊

BIOS刷过了,,,

网友:
时钟不正常啊,,修时钟电路看。。。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求,看看北桥电阻多少,我的5欧姆是不是小

10欧以下不跑码的,建议先做北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测得PCIa14脚有3.3v电压,b16脚是0.4v,BIOS也刷过了,还会是拿来问题?版主。。。。

PCI的B16脚0.4V? 问题不是出来了吗?

网友:
发帖子 辛苦过修机 顶下

网友:
有可能时钟芯片坏了,还有可能北桥坏了啊

网友:
刷bios,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PCI的B16脚0.4V? 问题不是出来了吗?

正常是0.4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得PCIa14脚有3.3v电压,b16脚是0.4v,BIOS也刷过了,还会是拿来问题?版主。。。。

这种是没有时钟,换个时钟试一下

网友E:
PCI的B16脚电压正常是多少? 如果是0.4V那PCI-E的时钟电压又是多少正常? 48M和33M时钟电压又是多少正常?  我是没见过PCI的B16脚电压0.4V还正常的。(进系统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E:
PCI的B16脚电压正常是多少? 如果是0.4V那PCI-E的时钟电压又是多少正常? 48M和33M时钟电压又是多少正常 ...

修台式机主板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