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进水维修

楼主(2015-05-15):
昨天 一个漂亮MM送来一个新的才买了2个月的E430本本说进水,从键盘处,后又把水倒出来,又开了一个下午,第二天不开机了。我拔下电池测试待机电流0.003,按键不触发。拆出主板发现EC处进水并且发霉了,用酒精擦拭干净。测按键JPWR1 如图,2脚电压16.4V  正常3.3V 。感觉没过保护隔离。测PL3011,2脚均是4.5V 。应该保护隔离不过了,继续测试PQ34 123脚和4脚 都是高电压18.4V ,PQ34触发4脚必须低电压,现在是截止了。PQ34,4脚低电平的话 应该与之相连的PQ310B 导通。测PQ310B 5脚0.24V .显然PQ310B 截止。顺线测PR3181脚3V 2脚0.24V  测这个RP318阻值正常。也没有断线,估计后继有短路导致保护。测试3.5V 供电0V 。B+阻值正常。测量到RT8205 17脚阻值为0 ,拆掉RT8205 ,阻值恢复正常,用51125A 代换。3V5v出来了,但电流0.4-0.3-0.18。怀疑还有毛病 难道EC损坏?测试开关脚发现3V 了,按开机键,电流一会跳变,显示了。原来主板没插 COM 电池引起待机不正常,至此次机修复。待机芯片出的问题。

网友:
我帮你总结一下:1,待机短路造成点火回路保护

网友:
待机芯片VREG5短路,造成点火不成功,开关针用适配器待机时17V左右是51ON#产生的,属于正常。

网友:
帖子不错技术也很好

网友:
真遗憾,有点乱,没看懂

网友:
MM  来修理 机子眼睛走神了吧

网友:
没插CMOS电池引起待机不正常 ??

这个EC有程序 要是真坏了 你的维修时间会延长一倍 估计 加分了

网友:
思路还是有得  就是写的不是很清晰明了   电路厉害点的就看懂了    不懂滴就看的没头没脑的。  应该是装的时候没装短保了

网友:
前面回错去

网友:
5v线性没有出来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楼主还是运气很好,只坏了一只待机芯片

网友:
线性电压短路.芯片坏不错的经验

网友:
有图纸修机还是很方便啊

网友:
开关脚待机17V是正常的,触发后才会变成3V

网友:
开关脚待机17V是正常的,触发后才会变成3V 楼上正解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么

网友:
跟着时序走没错。找到故障就OK 了

网友:
运气好  进水机器这样的也行

网友:
看样子很顺利赚到了

网友:
看着漂亮MM绣着也有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