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5-05-15):
联想LI2241wa 开十分钟左右花屏,把开关关掉从新开又能正常10分钟左右,

网友:
这个有的修嘛?屏报废了吧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电路板电容漏电了,你查下,

网友:
应该是模块坏了

网友:
屏坏掉了 很难修

网友:
更多是屏的问题 至于维修估计很麻烦 换吧

网友:
直接报价,换吧,

网友:
屏坏的啦·换新的吧

网友:
广州那里能修 但修一片100 块 太贵了 没价值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屏挂了,但如果有屏也不妨上一个试试。

网友:
楼主 点屏试试

网友:
屏电路问题,烧一下他

网友:
楼主 没点屏试试吗?

网友:
换一条 VGA线看看  不一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有时候也可以死马当活马医。焊焊主芯片

网友:
先点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摸摸屏电路板中有没有过热的芯片,试用冷却法看看效果,要不就是屏坏了。

网友:
y模块坏了吧

网友:
屏坏了 没得搞头了 10块钱回收了算了

网友:
屏坏了不好修了!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屏坏

网友:
屏幕了 我们修不了 一般都不弄了

网友(2015-06-14):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是什么屏? 测逻辑版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反正这种情况的屏我就没修好过

网友:
没修屏设备不好修

网友:
萍电路的问题, 换萍简单些

网友:
你用通用版点一下 先确定一下 是驱动板上的问题 还是逻辑板的问题 这种现象一般是温度高了 芯片不良导致的

网友:
你看一下你屏的边上有没有能接VGH的地方啊。要是没有那这个屏就不用想了。以前改过VGH的。这招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