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241P DELL 5520悲剧的故事。。哎

楼主(2015-05-15):
今天下午没事不忙,刷了会淘宝单,刚刷完,来了四个年轻小伙,一看我们本地大学的学生,一问都是清理灰尘的,*脏话*,这下有活了。谈好价格开始拆,第一台机器就是Dell的 5520 。班号LA-8241P .手把很利索,三拆两不拆的清理完了,客户在旁边陪着我拆装,还给我递配件。。。很是心细,装起来后一按开关掉电了,有点不对头,立马插上可调点源,*脏话*,,大电流。。怎么搞的。
脸都绿了。。。。于是 又拆机  ,,目测主板。。没有什么烧痕。
用电池开了一下,又开开了。。插上电源后电流表000.没反应,,心想没过保护隔离,后继电压没有应该,
后来还有两个机器等着青灰呢,,于是先清理完那俩机器,又给他查的。在论坛下了个图纸

发现PQ101 后继没输出,,查了下G级 19V...  要想PQ101导通,G级电压肯定要低于S级。查了一顿发现 PQ103 pc101 PR101都短路啊。

PQ101 的123脚和4脚直接短了。由于到了下班时间没有仔细查,今天发这个帖子主要就是问题,这个仁宝的保护隔离,如果直接去了PQ101 直接连接起来让后继输出可不可正常使用。。个人感觉应该不行。。明天上班后继续查下。。

网友:
肯定不行的这样问题会很多

网友:
电路中先去除PC101,PC101短路就会出现你所描述的一切故障。

网友A:
清灰前应该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清灰前应该发现这个问题

青灰前没有用适配器测试,电池开机没问题的,客户反应之前使用正常。。。
如果要使PQ101导通,是不是PR105 PQ105B对PQ101 的G级进行拉低,才会输出正常B+对吗?
ACIN现在有2.7v左右电压,应该正常吧,ACOFF现在有3.1V左右但是只有PQ109的2脚有,现在就是不明白为什么PC101 PR101 他们都短了。拆除后发现还是短的,,PQ101本身是没问题的。我直接连起来试了,确实不行,同时用点源和电池直接大电流,单独用都没问题,等会上班再查查充放电这一块。

网友:
机器已经修复了,! 今天上班啥都啥都没干,直接拿图纸查板子,查了半天!没查出结果。。。

于是我就拆 啊拆  ,把PQ101  PQ103 PC101 PR101 都拆干净,还是短。左思右想的,一定要修好啊,修不好就赔了。。
结果问题找到了。。。呵呵 ,把散热片拆下来,量了一顿,最后发现了,PQ100直接短了。。。*脏话*。。  心里有点小高兴 。4407A ..很好找的,
料板拆件换上,不短了。。抱着激动的心情看了下还是000.。不会不行吧。。万用表触发一试电流刷刷刷上去了。。。
没图没真相。。上图了。。。我说话比较啰嗦。。。请各位坛友见谅。技术一般般。。

不知道怎么改成(已修复)!麻烦版主给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青灰前没有用适配器测试,电池开机没问题的,客户反应之前使用正常。。。
如果要使PQ101导通,是不是PR1 ...

pq109是高电平导通,acoff应该低电平才对吧?

网友:
你这是让客户给忽悠了,哈哈,下次一定要仔细测试啊

网友:
谢谢楼主提醒啊下次我要也注意点啊。。给客户坑了就不好了。。

网友:
青灰之前一定要试试机器呀       青灰的时候有没有操作不档

网友:
我们清灰前都用鲁大师先测试一下的,多花点时间都好过出问题

网友:
清理之前要都测试好防止客户坑人!!1嘿嘿!小问题有时候更麻烦!

网友:
是的要小心啊  。不然被下套了

网友:
所以清灰要认真点 ,我也修过好几台惠普的这样

网友:
青灰前还是 试试的好,另外干活的时候  最忌讳一边干活 一边聊天  一分神就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