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T61打开点位图软件

楼主(2015-05-15):
求助;T61打开点位图软件

网友:
论坛上大把的,自己搜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还需要使用说明啊 ?

这些资料论坛有 自己找下多好……

大哥,顺便问一句,有些点位图软件必须用XP系统打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顺便问一句,有些点位图软件必须用XP系统打开么

我用的是XP
w7没有试过 似乎可以

网友:
点位图一般在32位系统下都可以,我用的就是WIN7 32位,没有问题。

网友:
网上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