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自带喇叭没声音

楼主(2015-05-15):
       朋友拿来一台联想SL410K,说是喇叭没有声音,但是插上耳机后,耳机有声音,朋友说重装了系统,安装官方声卡驱动了还是一样。情况了解了一大半,大致可判断是硬件故障引起的,接着开机检查,首先对耳机插口的脚位打一下阻值,发现耳机插口的5脚对地阻值为0欧,从电路图上可查到耳机插口的5脚经过R304阻值为39.2K的电阻连到U32(ALC269Q)的13脚(插口检测),从电路图上可判断耳机插口的5脚的正常值不应为0欧,万用表测了R304的另一端也不是0欧,所以果断把耳机插口焊了下来,再测耳机插口的5脚阻值为39K欧左右,马上换上相同的耳机插口,然后开机进系统,听到优美的开机声音,打开个歌曲,声音一切正常!

网友A:
这个信号对地是不是就是说耳机已插入   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对地是不是就是说耳机已插入   对吧?

是的,当插入耳机的时候4脚和5脚会贴在一起,对地短路,插口检测到此信号时,就会提示耳机已插入,屏蔽了机子自带的喇叭,所以这机子自带的喇叭才导致一直没有声音。

网友:
好多是接口引起的,我一班是测下喇叭阻止就知道了

网友:
因为声音故障帖子少 所以给你加分

耳机接口检测 也是修声音的一个必查点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这个经验是要记下来

网友:
像这种以前碰到好几台,因为怕麻烦,一般都跟客户说外接个小喇叭好了,今天看到楼主这贴,以后也学着去修修

网友:
碰到过联想的一个机器,具体机型忘了,插耳机喇叭响,开始以为耳机插孔坏了,就换了,换好后还是一样,换了个官网驱动正常了。再次提醒各位别犯我这样的错误。

网友:
一开始还以为是喇叭坏了

网友:
功能不良的还是得先软后硬

网友:
要是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耳机孔里面的弹片接地了

网友B:
肯定5脚4脚搭到一块了。

网友:
应该是耳机插孔,用于经常拔插,没有弹力了

网友C:
不拆的话可以先飞 线看看,再换口。

网友(2015-07-24):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对地是不是就是说耳机已插入   对吧?

嗯,耳机没有插入用机器自带喇叭工作的话,4和5脚之间阻值应该不会对地短路,即SENSE HP信号工作不为低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拆的话可以先飞 线看看,再换口。

嗯,可以从R304一端飞线,这个电阻在这里起到信号通讯作用。

网友:
还没修过耳机的电路,,上次坏的是芯片,,,不是接口,,

网友:
这中耳机出问题真的很少

网友:
吃过这种亏,外放没声音什么都弄了,最后发现是接口问题

网友:
这经验好啊 如果是我 估计又要乱搞一通了

网友:
一点弯路都没走 ,行云流水

网友:
为0欧是不是意思插着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5脚4脚搭到一块了。
是哦.. 同意兄弟的

网友:
秒杀了,原来是耳机接口挂了

网友:
牛B 耳机接口都能量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