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大法怎么用

楼主(2015-05-15):
看到讯维电路短路,用什么烧鸡大法,我还没用过,不知道怎么用,能详细点告知吗,谢了

网友:
1.分清哪里短路
2.调压限流 根据W=I2RT 测那个原件发热 、

说着简单 在具体的实际中还有好多,比如不是所有的短路都适合大电流烧机

网友:
太专业了,老师根据W=I2RT,如果笔记本主板CPU拿掉,测得CPU底座电容8欧姆,是短路吗,还有我怎么用烧鸡大法。谢谢了老师

网友:
测CPU的供电电感后的电容对地阻值,CPU后面的阻值偏小,不一定是短路。现在有的新板对地是0,都是正常的。

网友:
我现在一期,几期学到啊

网友:
那里短路烧那里

网友A:
都说了烧鸡了 用火烤啊 然后加孜然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烧鸡了 用火烤啊 然后加孜然粉

怎么不加十三香?

网友:
插上可调电源,然后用手摸哪里发烫就是哪坏了。

网友:
首先你要有可调电源,如果没有就别烧了。CPU内存都摘掉,调节一个合适的电压和限流,加电短路的电路通电看看哪里发热。还有先要用万用表测出来那部分电路短路。如果任何工具都没有就做不了。

网友:
买鸡,去毛,扒皮,清洗,上料,火烤。

网友:
还是找个人教你一下  弄不好整个板子让你烧报废了

网友:
大胸弟,骚鸡是最基本的,条件允许去迅维学习下吧,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先买鸡,去毛,扒皮,清洗,上料,火烤啊,烧鸡这么简单都不会吗,还要人教吗

网友:
烧鸡我也会,就是每次短路,没感觉有作用,是不是我方法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烧鸡了 用火烤啊 然后加孜然粉

能吃不 看着挺香啊

网友:
烧鸡大法 要看什么短路 3v  还是5v   找个头子接上两根线  然后接到  短路的电感 的一端  要看那端短路 然后就接 供电线在短路的那一端 另一根接地  就行了

网友:
也就是短路法,就是用大电流烧,烧到哪烫就是哪了

网友:
取短路 火压慢慢搞 熟了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