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T

楼主(2015-05-15):
GA-G41MT-S2PT 过log黑屏咋回事

网友:
刷BIOS。通病就是双BIOS

网友:
查内存供电

网友:
会不会外设有问题。

网友:
过LOGO不到滚动条的情况下,刷BIOS,换时钟,做桥!过了滚动条,刷BIOS。

网友:
南桥坏的换南桥

网友:
这个在确定全板供电时钟都正常的情况下,可以下加焊南桥试一下!!!毕竟这个板子用的IC7 GB南桥,

网友A:
谁有技嘉主板图纸G41MT-S2PT啊.如果请你回答我啊

网友:
上独显试一下

网友(2015-06-23):
引用 网友A:
谁有技嘉主板图纸G41MT-S2PT啊.如果请你回答我啊

1.0 1.1 2.1三个版本都有  http://so.chinafix.com/?kw=GA-G41MT-S2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