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WR841N被雷劈了,问题倒不大,只是零件不好找。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5-05-15):
小白一个,其中一个网络变压器模块找不到,有认识的帮下忙看啥型号,有代换没

网友A:
我家就是TP841的路由器

网友:
直接换一个就OK 了

网友:
想修也可以,只要技术含金量高,什么样的维修方式都比较挣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就是TP841的路由器

晕啊!那知道是啥型号零件?

网友:
别找了,有那个时间学习学习吧,直接换了吧

网友:
送我吧邮费我出

网友:
肯定不只这一个件坏,这个东西我拆过,都行线圈 挺粗呢,按经验说, U和保险电路 都得挂了。可以考虑复查下此原件, 有四个脚是相互联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