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5芯片被19V击穿一个小洞

楼主(2015-05-15):
RT820519V电压直接击穿一个小洞,案例分析:
原因:当我把可调电源调好19V,电流调到最大,通上电,开启开关,用夹子夹住黑表笔接地,当时心里想以前在主板那边看见陶老师用夹子夹住红表笔测电压,加上从来没有用过可调电源,于是自己也拿起红表笔夹住夹子,心里想都没有想这是19V        ,不是以前主板老师的3V,于是就朝RT8205芯片的第一脚测下去,刚下去就看见一道亮点,响一声,于是RT8205就这样被烧。file:///C:\Users\崔智明\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5064.tmp.jpg
维修:由于之前这个芯片的24脚的对地阻值全部都已经测出来了,并全部记在本子上的,所以烧后我又测了一下所有脚的对地阻值,发现芯片的第9脚,第12脚,第19脚,20脚,21脚,24脚对地阻值偏低,并且3V,5V都没有,于是想到了李老师说测3/5V电感有没有对地阻值,经一测发现还好,没有大短现像,电感的对地阻值还正常,背后面的两个上下MOS管对地阻值也正常。并且公共点的对地阻值也正常,可判断3/5V芯片已坏。file:///C:\Users\崔智明\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5074.tmp.jpg
最后把RT8205用风枪吹下来,在李老师处买了个RT8205芯片焊上去,再上可调电源,测试电压一切正常。对地阻值也一切正常。分析完毕!

网友A:
你这是从别人那复制的吧。

网友A:
排得这么乱,人家都不好看。

网友:
高人,看到你说把19V给捅上去了觉得有点恐惧

网友B:
这分明是复过来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得这么乱,人家都不好看。

这是真的,我从来不复制别人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分明是复过来的东西

这是事实,我从来不复制别人的东西,刚学笔记本,就把板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从别人那复制的吧。

这是事实,我从来不复制别人的东西,刚学笔记本,就把板烧了

网友:
你这为什么前面还有些字母 啊

网友:
稍学下排版,这样人家看起来不累些。

网友:
刚开始我还以为复制别人的。

网友:
这种芯片可以和TPS51125替换 准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