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R60E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5-15):
今天接一台联想 R60E,客户反映十次有九次开不了机。插电流表发现待机0.04左右时可以开机,0.006时不开机。拆机待机电流0.006时,发现无M态电压,查图来到MAX1901。

测量V+、VL均正常,无ON3、ON5,追查来源来到。

继续追查来到联想芯片的76PIN,根据THINKPAD时序,联想芯片收到VCC3SW和VCC3SW延时而来的SWPWRG且检测到适配器之后就会自动发出M1_ON开启M态电压。

实测VCC3SW与-EXTPWR均已正常,SWPWRG只有1.5V左右,测量相连接的R309一端1.5V一端3.3V,并且阻值只有50多,换掉之后两端电压都正常了,电流0.04左右,测试开机十几次每次都可以开机,此机修复。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