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底部加热过猛,小米4

楼主(2015-05-15):
跪求小米4零件位置,下面图片位置的几个零件应该怎么放?

网友:
高清图 不知道 你还需要吗

网友:
先把它们全取下来 看发热不?然后先找到接地端 一般短路接地就会发热

网友:
看手机是什么故障表现 再判断到底是哪部分的电路 才知道是什么电路

网友:
这个芯片是信号放大,手机无信号。

网友:
那大概是功放短路了

网友:
把它们全取了 还发热就说明 功放短路 先加焊一下 不行就只有换 或者取下来短接 输入输出端

网友:
功放信号部分是电感接地   功放供电是电容接地

网友:
一般情况下 是 功放信号部分是 电感接地   功放供电部分是电容接地 我没有图纸 只能这样说了  可以顺着天线反着找

网友A:
郁闷,挂了这么多天,都没有人知道这4个零件的位置。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郁闷,挂了这么多天,都没有人知道这4个零件的位置。嗨

我看了下照片, 感觉应该是双工滤波器和PA后级电路,我要是你,我就从这边往天线连接器connect方向,把这4个器件跑跑线,搞成直通的,直通线路用装电感,不直通的装电容接地

网友:
我看了下照片, 感觉应该是双工滤波器和PA后级电路,我要是你,我就从这边往天线连接器connect方向,把这4个器件跑跑线,搞成直通的,直通线路用装电感,不直通的装电容接地

网友:
去TAO BAO  找个卖家要个图片一对照 就知道了

网友:
太复杂了,拔牙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郁闷,挂了这么多天,都没有人知道这4个零件的位置。嗨

您说的不明白,这四个零件不是都有对应的位置吗?您是解决发热问题,可能是元件损坏,不是换位置是换元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不明白,这四个零件不是都有对应的位置吗?您是解决发热问题,可能是元件损坏,不是换位置是换元件

这4个零件我随便摆放的,实际是碰掉了。零件都是正确的,就是不知道应该放那个位置。现在是无信号。不发热,

网友:
花5元钱,叫淘宝卖家发一个图片过来,以后要动哪里记得拍照片

网友:
前几天修了二台小米4进水的,没看到你这贴,可惜了,要不就拆下屏蔽罩给你照张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4个零件我随便摆放的,实际是碰掉了。零件都是正确的,就是不知道应该放那个位置。现在是无信号。不发 ...

哦,是这么回事呀?回头给你找找,我没有看明白

网友:
没有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