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40寸电视机无电压输出故障

楼主(2015-05-15):
型号忘记了,但是电源图纸还留着。顾客已经把电源板拆下来了。故障为无待机电压。
测量初级线圈部分。首先是VCC,电压只有2.6v,波形抖动。该电压由变压器次级抽头5和6经过D813半波整流后再通过C832滤波输出。首先判断就是电容滤波不良导致的,更换后电压回升为12v,而且波形平滑。测量后级有待机电压5V。安装测试,故障消失了,烤机一天稳定无故障

。附上图纸一张,

网友:
这也是电源故障通病了,启动电容和反激供电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这种电源故障,修起来容易,能直接看到图纸还得谢谢你。

网友:
故障看似简单,没有一定的基础是不来的,楼主技术不一般,还用到了示波器。如果没有示波器,我想应该是能怀疑到这个电容和D813上。

网友:
赞一个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g高手嘛 小弟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思路最重要啊

网友:
没经验不好找啊

网友:
滤波不稳,对电视伤害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