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696 USB接口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5-05-15):
今天接一块V星 MS-7696主板,客户反映USB接口全部不能用,接到板插上鼠标发现灯不亮,测量USB接口无供电。测量发现UP7536除开启之外,其他条件都正常。

追查来源来到Q34,测量G极为低正常。

继续追查,来到IO F71869的61PIN,测量其电压3.3V正常,R774两端也有电压,果断飞线至Q34 D极,上电测试每个USB接口均可以正常使用,此机修复。

网友A:
LZ弱弱的问下,其实是U[7536没开启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弱弱的问下,其实是U[7536没开启是吧?

是的,无USB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思路很灵活,R774在这里应该是起到USB MODE开启信号电压上拉作用,断线故障可以用镊子短接R774电阻一端与Q34 D极来进行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无USB供电开启信号。

恩,这里主板故障应该是R774电阻一端与Q34D级中间线路存在开路断线现象.

网友C:
直接在UP7536 1\8脚飞线还修得快些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全部usb接口不开启供电,最后更换f71882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UP7536 1\8脚飞线还修得快些

这样子维修IO 61 脚控制信号USB MODE将会失效,飞线必须要保证UP7536本身1和8脚对地阻值正常才行.

网友D:
拿下7536,直连178试过吗。

网友E:
7536 可能是VCC和5V-SB待机电压切换芯片。当上电正常后,有IO发出VCC——EN开启信号,关闭待机电压,开启VCC,直接连1,8也可。

neco -1 5vsb电压在主板待机和触发后都会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UP7536 1\8脚飞线还修得快些

直接飞1、8脚只有一个USB接口可以用,每个USB接口供电都是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下7536,直连178试过吗。

直接飞1、8脚只有一个USB接口可以用,每个USB接口供电都是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7536 可能是VCC和5V-SB待机电压切换芯片。当上电正常后,有IO发出VCC——EN开启信号,关闭待机电压,开启VC ...

这个UP7536在主板待机时候应该是5VSB供电,而当主板上电触发时候,将由VCC5V代替本身1脚供电工作.

网友(2016-09-25):
修好没楼主,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短线,飞线最为明智。跑线实在太麻烦。顶贴。

网友:
这个小8脚很容易坏,曾经有修到过V星的板子,换了好几个芯片还没好,后来直接把小八脚拆了,用漆包线把1,8脚都相连就好了。

网友:
一般直接短接5V 比较有效率

网友:
这种情况要是其他功能正常我一般都是直接短接

网友:
都是些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