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Artemi s MB 实地新手第一块板

楼主(2015-05-16):
实地本本二期考手第一块板(人为3V5V故障板)
拿到主板看成色外观有七八成新,板可能早就经过前面几期的师兄们的手了,板上很多元件有焊过的痕迹,看了下大元器件没有少。然后开始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接上19V可调电源结果直接上小短电流是0.24A,公共点有了应该是哪个元器件知道短路吧,于是用手在各大芯片上探测一番,结果找到烫手的芯片“TPS51120”,目测这个芯片好像没有被动过的痕迹,但周边有小件被焊过的,上图给大家看下:
用万用表二极管挡测TPS51120周边看有没有对地短路的,发现了芯片第19脚电容C55对地阻值为0,打开图纸看下,这个电容是3.3V线性办输出滤波电容
马上从料板上找个同样大小的电容换上,再测不短了,以为好了,心想这么容易就搞定了,上电电池降到0.19A,手摸TPS51120芯片还是烫手,(以下红字是我绕的弯路可略过)通着电用万用表测19脚3V线性电压正常了,21脚5V线性电压也只有3.1V,于是断开R95看是否是后面电路短路造成的芯片发烫,结果测电压还一样3.1V,那就是芯片工作不正常,以为是芯片坏了,心里想着要不要找一片芯片换下试试,没想到老师说:”不要动不动就说芯片坏,外围元件引起芯片工作不正常的多“。死心了~!
回来又用万用表测了一遍TPS51120周过的元器件,表的读数没有什么异常~!

再上电用万用表测下PWM的3V5V电压看有没有线锁,发现L34电感5V有2V……L35电感无电压……无头绪!

板放下找同学探讨了下,回来再查3V5V线性电压开启,心想是不是5V线性开启的问题,开打TPS51120数据手册结果:
EN5  9  I  VREG5,5-V low dropout linear regulator enable pin. Connect to GND to disable. Floator tie to VBAT to turn on the regulator.
VREG55-V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的使能引脚。连接到GND禁用。浮动或绑到VBAT打开稳压器
EN5 和EN3(3V线线开启)都是悬空开启的~!实物板测9脚10脚也是悬空的没接任何元件。又卡住了~!

有点烦闷了,心想人为做的故障什么都有可能,用地毯式搜索试试吧,把TPS51120工作条件有关的元器都查,先测看起来比较大的元件PWM上下管都正常,L34、L35电感后面的电容也正常,看图纸把没有标记的电阻都测了一遍,小贴片电容也测了都不短路,没折了……

最后想了想用用才学没几天的示波器,其实跟本就不知道怎么应用在实板中测试,抓波呀抓波,把老师上课做的笔记找出来,学着把示波器调试到要测位置设置……后面省略N字从不会到会一点点
试了N次后,终于抓到PWM3V电感L35前端图
查图纸找跟升压有关的元件 ,找到3V上管自举升压电容C52和电阻R87,测都正常,
可是在找5V上管自举升压电容C53和R90就费了很长时间,因为在TPS51120这边元件太多了,很多元件没有在边上丝印,最后终于找到真凶C53被换成了0欧电阻……如图 ,从料板上找到25V1UF电容换上上电,芯片不烫了,3V5V线性电压正常了,3V5V 电压也出来了,没上CPU内存裸电被一路跑到0.35A,测各大电感电压都出来了,到些3V5V电压维修结束~!

新人贴,没什么要求,加点下载分就好

补充内容 (2015-5-16 12:33):
波形是发错了,这个波形是C53被换成0欧电阻上抓的,本为是要抓3V自举电容的波形的

网友:
对二期挺有用的

网友:
分析的思路很清晰 。

网友A:
大神你确定你那是3v电感前端的波吗?不是后端的

网友B:
经验不足啊,要找那个直接点到芯片的一脚,用过跑线刷子就好了,要没有点位没有图纸你就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你确定你那是3v电感前端的波吗?不是后端的

波形是发错了,这个波形是C53被换成0欧电阻上抓的,本为是要抓3V自举电容的波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不足啊,要找那个直接点到芯片的一脚,用过跑线刷子就好了,要没有点位没有图纸你就跪了。

波形是发错了,这个波形是C53被换成0欧电阻上抓的,本为是要抓3V自举电容的波形的

网友:
分析的挺好的

网友:
人为故障真的很难修,只有细心、耐心的人能修好!看完后深有感触。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实地练手都是 二修 三修 这样练出来的技术 修一修 估计都是秒……
支持下迅维!!!

网友:
实地的就是牛逼 不过人为我直接割线 下家很难修

网友C:
看来迅维教学方式还是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迅维教学方式还是很好啊

那是,来这学的充实

网友D:
二期9天你就发帖了,小伙子有钱途

网友:
很佩服楼主这样的高手

网友E:
实的同学一发贴   看过的都是受益良多啊   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实地出来的都是秒杀大神,眼看这又来一位啊

网友F:
楼主思路很清晰,分析恰当,将来又是一名高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期9天你就发帖了,小伙子有钱途

兄弟,我也觉得发早了,但看到有这么多的同学都发了,你怎么也得意思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思路很清晰,分析恰当,将来又是一名高人。

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的同学一发贴   看过的都是受益良多啊   加分支持一下

感谢支持

网友:
二修机 最难修了

网友:
你来学习你也可以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修多久搞出来的

网友G:
这样的例子只能说是小小科吧

网友H:
实地的学理论、、、又有实际操作。。。都是高手啊

网友:
这个才学的,花了半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例子只能说是小小科吧

对于我们这新来学习的,已经是难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实地的学理论、、、又有实际操作。。。都是高手啊

呵呵,现在还不是,不知道学完课程会是什么样的

网友I:
C52换成0欧姆的电阻   那28脚的阻抗  是多少?

网友J:
我们這些修通病的多点  唉

网友K:
待机当年2天修了5块  全板是真难

网友:
引用 网友K:
待机当年2天修了5块  全板是真难

看来哥们还是你比较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们這些修通病的多点  唉

我以前也是跟你一样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C52换成0欧姆的电阻   那28脚的阻抗  是多少?

这个当时还真没有用万用表测,因为发现在跟图纸上的不一样就直接换了元器好了,看还我才学还是不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老师故意放水,,,就跟你说芯片不会坏。

是啊,芯片成本高些,动动小电阻电容的比较省事和划算

网友:
感谢兄弟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