纬创 10272-1 DV14 待机维修过程

楼主(2015-05-15):
笔记本二期3、5V待机的维修过程:
拿到板后目测没有桥,因为是实践用来修3/5V待机的板所以没有什么影响。首先公共点打值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打值(499)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打值(无穷大)。OK公共点正常。3/5V电感打值3V(475),5V(455)。OK正常!打值OK后上电。电流0.017 OK。测量公共点19V正常。测量3/5V电感电压正常!呀,板是好的!(老师说把波形抓出来,熟悉并且练习使用示波器下面开始抓波:

正常的3V线性:

正常的5V线性:

正常的3V电感后端:

正常的5V电感后端:

拆掉3V滤波电容后,3V的电感后端:

拆掉5V滤波电容后,5V的电感后端:

拆掉5V线性滤波电容后:

测量以上波形后装回5V的滤波电容后再次上电后电流变成0.068!呀!这是怎么了。示波器点一下3/5V电感后端,发现电压正常,但是电流变大了。断电后电感打值,3V(475)正常。5V(13)!怎么就坏了呢,不管它了反正5V电压能出来,再次上电摸!看哪些芯片发烫。摸到内存供电芯片有些热,先打开图纸看一下与5V是否有关系:
看来就是它了,拆掉后再次打值5V电感已经恢复到400多了。拆掉内存供电上管后再次上电,已经恢复正常。

(下课了)

第二天来到教室,接好稳压电源,打算抓没抓完的波形。上电后!电流0.087!呀!又坏了!(很奇怪啊)
这次没有使用示波器,直接用万用表测量,发现3/5V待机已经没有了。算了继续修吧。
待机芯片TPS51123发烫了,芯片供电正常、EN0悬空设定为自动开启3/5V线性。测量线性电压3V线性2.8左右,5V线性0V,估计芯片挂了。断电后上管G极打值(12)(9)。已经确定芯片损坏了。经测量3V的上管也击穿了。去找助教登记领取芯片(没有51123--使用RT8223代换)。

焊接OK后打值G极值已经恢复正常。上电测量3/5V线性已经正常了。可惜没有同样大小的MOS管,只好用大MOS管飞线了。

真丑啊!
装好后多次测量,确定没有问题后上电。电流0.018呀,好了吗?示波器点3/5V电感后端,没有输出。再次断电打值5V(201)3V(1)。G极打值正常!哇咔咔!又短路了,这是怎么回事,什么都没做就又坏了!由于3V的PWM去了很多地方只好“烧鸡大法”,稳压电源调到3.3V电流限制1A。发现元凶:

这个东西很烫!拆掉后再次打值,3/5V已经全部恢复正常了。
上电再次测量电感后端,依然没有电压输出。用示波器抓3/5V上管G极发现芯片已经输出了但是一段时间掉下去了,照片找不到了
请教老师老师说使用双通道分别抓3/5V电感后端,看哪一路有问题先修哪一路。

哇哦!5V先掉,造成3V掉电的,5V稍稍有一点过压,随手换了个330电容后再次上电。终于出来了!
最后是5V的滤波电容性能不良造成的过压保护!

(之前电容是好的,途中也换过两次所以始终没有考虑电容的问题。但是之前两次是怎么短路的就不得而知了。维修到此结束!明天继续抓波)

附上图纸

DELL Vostro 1440 - Wistron DV14 CP DIS & UMA ( 10272-1).pdf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思路不错 ,  波型也抓得完美 , 不过烧5V可能还是滤波电容引起的吧

网友:
我没分。怎么加???好贴!

网友:
同学波抓的很好啊,

网友:
有时候修机器,莫名其妙的问题,觉得真无奈。

网友:
又去讯维混了。。。。

网友:
恩恩,有去基地培训的思路就是不一样,

网友:
丁总,抓波打洞三秒搞定

网友:
楼主这分析的思维能力很棒

网友:
楼主这款波波好用吗?

网友:
图纸太好了,最后还有波形时序图

网友:
大神级别维修呀 小白何时能如此

网友(2015-06-17):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态度认真,学习到了。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      学习一下

网友:
原来MOS管飞成这个样子也可以!

网友(2015-08-09):
此图下载下来打不开,大家下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