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不读卡,触屏失效

楼主(2015-05-15):
5S进水,刚开始无显示,修好后,电流有点大,以为PM8018有问题,重植过PM8018,刚开始能读卡,后来没动哪里就读不了卡,以为PM8018还是有问题,重新换了个新的也还是一样,电压也还是一样没有,PP SMPS4  RF2 2V05,PP SMPS2  RF1  1V3,PP LD09 PLL  1V05,还其它几组也是没电压输出,量过这几组有电压PP SMPS1  MSMC  1V05,PP  SMPS3 MSME  1V8,PP  SMPS5  DSP  1V05,PP LD012  MDSP  SW  1V05,手机有主板的帮我看下,R112位置有没有电阻的,原先触屏有时可以有时不行,装好机可以的话,就可以用,不行拆出主板再装下就能用,现在也不能用了,不知是哪里问题,有哪位大师知道的,麻烦说下,谢谢了

网友:
刷下机试试

网友A:
调解固件:空白:说明三无。触摸时能用时不能用,基本判断虚假焊。。你这机子摔的几率大。这种问题直接判断了断。

网友B:
无基带啊听说很难修

网友C:
有没有你自己也可以盲装一个试试

网友D:
不错哦,维修小白。不知道

网友:
触屏不能用,刷了机动不了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调解固件:空白:说明三无。触摸时能用时不能用,基本判断虚假焊。。你这机子摔的几率大。这种问题直接判断 ...

三无从哪里下手呢,原先进过水的无显示,修好显示了,PM8018原先是重植过,输出电压都正常,能读卡,后来无触摸,拆下主板重装过几次,就不读卡了,刚开始还有运营商,无调解固件,只是不读卡,后来运营都不可用了,那时触摸是好的,刷机都出错,黑白触摸都加焊过也还是一样,不知是不是触摸屏出了问题,

YL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基带啊听说很难修

基带CPU是打过胶,不知会不会有虚焊,不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你自己也可以盲装一个试试

有空试装一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哦,维修小白。不知道

进水机还真不好弄

网友F:
还是哪个地方接触不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哪个地方接触不良吧!

触摸屏座和主板座都清洗过,也是装上机不好,或好,好的话完全装好都可以用,不好就可能要拆主板重新装可能能好

网友:
不好弄啊 。。。。。。。。。。。。

网友G:
确定水分已经完全去除了吗,bga芯片底下好像不易去除吧

网友:
按压法或局部加热法,试一试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确定水分已经完全去除了吗,bga芯片底下好像不易去除吧

如果基带CPU虚焊了,打了胶就不想修了,会不会19.2M晶振坏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基带CPU虚焊了,打了胶就不想修了,会不会19.2M晶振坏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晶振用示波器能测量到波形吗,波波很直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晶振用示波器能测量到波形吗,波波很直观的

晶振位置有点小,示波器有点不好测,到时再仔细测下看,没查到哪里再动也不是办法,19.2M晶振脚好像没有1.8供电,进水有好长时间拿过来,好多元器件都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无从哪里下手呢,原先进过水的无显示,修好显示了,PM8018原先是重植过,输出电压都正常,能读卡,后来 ...

你没换触摸屏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