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暗屏如果判断

楼主(2015-05-15):
如题,手上有个笔记本屏,开机的时候,强光下能看到屏幕隐约会闪一下,然后也就看不到图像,电脑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感觉有点像传说中的暗屏,但是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确定。比如说,LCD的就可以用点灯器去点下就知道,那么LED的呢?怎么办?有什么方法能测到吗?

顺便发个昨天晚上抓到的小刺猬  嘎嘎嘎.....是我老爸抓到的,长这么大,这是第一次看到真的刺猬,有点小激动啊,别光顾着看刺猬,要告诉我方法哦大侠们

我已经找到了问题在哪里了,在屏上面的一个方块芯片。我用吹风机加热此芯片,然后开机,就会出现我前面所说的,暗屏。待芯片凉了再开机又可以显示。这大晚上的,我真的真的容易吗?我已经将问题芯片照片上传。

网友A:
你这个是LED的。先查下屏供电吧。比如主供电 19V 。。。都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LED的。先查下屏供电吧。比如主供电 19V 。。。都查下

我已经锁定了问题芯片了  是在屏上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LED的。先查下屏供电吧。比如主供电 19V 。。。都查下

这个芯片我用吹风机加热,然后开机就不会亮。等芯片凉了,再开机就可以亮屏

网友C:
一般都是屏上面的一个升压芯片坏的多

网友:
屏暗跟那个芯片有关系吗?

网友D:
、?楼主说  加热暗屏,冷机可以亮?  这是什么原理  难道你开始就直接加热芯片才开机的、?是不是说反了?

网友:
换了试下了。

网友:
楼主这个只是脱焊,但是它也容易坏。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要查屏供电

网友:
拿个电灯在后面照

网友:
LED升压电路出问题了,估计还是得坏

网友:
换掉就是了啊

网友E:
这种一定是芯片损坏,换个芯片就好

网友F:
屏暗就按着背光升压电路查, 就算有问题也可以改。  PWM  EN  和 VIN    这3个 你都查过了?

网友G:
LED灯管供电正常不?

网友H:
最好的就是换块屏试

网友H:
没屏的话就量屏供电

网友I:
楼主技术不错,屏电路的故障元件都找到了

网友:
供电 开启 亮度  无非就则这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  加热暗屏,冷机可以亮?  这是什么原理  难道你开始就直接加热芯片才开机的、?是不是说反了? ...

就是啊    说反了吧 看了好几遍

网友:
楼主如果按压一下这个正方形64脚的芯片,屏有变化吗?

网友:
经加  入肯德基豪华午餐

①點記憶 -5 严禁灌水

网友:
刺猬比较有亮点,呵呵

网友:
可以直接改一片高压电路上去不就好了。

网友:
还是看不懂楼主说的  加热不亮  冷开机亮!

网友:
那个不是虚焊,得换了才行

网友:
屏供电问题,找片坏的屏把芯片换了先

网友:
搞维修要说出维修思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我用吹风机加热,然后开机就不会亮。等芯片凉了,再开机就可以亮屏

这应该是虚焊了吧,补一下焊应该可以

网友:
升压芯片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屏上面的一个升压芯片坏的多

我不知那芯片叫什么!!反正加热那芯片后,就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    哈哈

摸索了小半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技术不错,屏电路的故障元件都找到了

运气好吧。没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屏的话就量屏供电

是屏上的一个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好的就是换块屏试

没有屏可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LED灯管供电正常不?

我没量灯条。不过我已经找到了屏上的一个方块芯片有问题。在帖子上我有上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暗就按着背光升压电路查, 就算有问题也可以改。  PWM  EN  和 VIN    这3个 你都查过了?

你说的我没查。不过我发现是屏上的一个方块芯片导致暗屏的。我再帖子上有上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一定是芯片损坏,换个芯片就好

嗯,昨天找到凌晨1点来钟,才找到那个芯片,在屏上面,帖子上我有上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