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谁认识酷比魔方这平板的型号是多少????

楼主(2015-05-16):
不知道他的型号啊   触摸屏滑不开了

网友A:
换个触摸屏就好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触摸屏就好了嘛

不知道型号啊  还打算刷个机

网友B:
先换触摸-----拆开触摸排线,可以看到触摸屏型号,
刷写:主板拆掉,然后看看有没有板号,去平板论坛找这个板号,刷写工具烧录一个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换触摸-----拆开触摸排线,可以看到触摸屏型号,
刷写:主板拆掉,然后看看有没有板号,去平板论坛找这 ...

感谢  触摸屏 已经按照排线订了一个了 第一个给我发错了 第二个在路上了,按照屏线找的机器型号是U27GTS ,怕是通用的屏 所以 想再次问问  一会拆主板看看

网友:
用触摸屏的屏号来找个屏换一下。

网友D:
好像跟我今天在修的一样,发个主板全图呗! 我这个充电IC 是EUP8207  老是烧充电上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感谢  触摸屏 已经按照排线订了一个了 第一个给我发错了 第二个在路上了,按照屏线找的机器型号是U27GTS  ...

主板拆了吗?怎么没有看见图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拆了吗?怎么没有看见图片呀?

我知道型号  U9GT2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跟我今天在修的一样,发个主板全图呗! 我这个充电IC 是EUP8207  老是烧充电上管

U9GT2  换完屏 刷完机了  他妈 喇叭又不响了  再订个喇叭  真是浪费钱

网友:
个触摸屏就好了嘛

网友:
  国产先刷机在换屏,或换屏后再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