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x58-ud5开机有时候重启

楼主(2015-05-16):
我有块技嘉ex58-ud5开机有时候重启有时候不重启 BOOS涮过没用  问下这问题好修吗

网友:
那就先刷个BIOS

网友A:
有时重启有时不重启多半是散热问题。

网友:
有时重启
一、请检查桥和CPU温度是否过高。
二、检测待机条件和触发信号是否偏低。

网友B:
不好修,,但可以先看看是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复位按钮是否接触不良或者是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涮过boos了  没用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重启有时不重启多半是散热问题。

散热都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修,,但可以先看看是不是散热问题!!

不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这问题确实不好修........

网友:
我的一块也是f久点有时一下都不t这样有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