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1Z 8声报警维修一例

楼主(2015-05-16):
昨天接一台DELL 11Z 小本,开机8声报警 ,可以显示,卡在LOGO处,拆机重新装上,也是一样卡在LOGO处,不过有时候不会报警。刚好手上有一台一样的二手机子待售,把好机子的配件一个一个替换,最后发现是屏的问题,装回原来的屏还是会报警,真是奇葩的机子。中间过程 曲折,有刷过BIOS,现上传BIOS,有需要的可以下载,确定是好的。

网友:
这机器没有检测到屏,都 是报警的

网友:
bu 不是屏就是显卡

网友:
DELL通病啊。。。。。。。。。。。。。。。

网友:
上次修了一台N5110 白屏 五声 没有开启背光 COMS电池没电。

网友:
总是不按长规出牌

网友:
8声不是屏就是显卡

网友:
这种报8声警显示正常卡LOGO的问题竟然是屏的问题真没遇到过。

网友:
问一下楼主,最后坏屏是咋修的,有结果吗

网友:
收藏一下。我碰到过屏报警的。不过一般直接刷个程序就会好

网友:
这不是DELL的通病么

网友:
刷过屏的码片试过吗 也许刷个码片会好

网友:
DELL的屏不通用,自带程序

网友:
刷码片试试,换屏成本高

网友:
dell机这点还是做得比较好啊,有报警的,给维修人员一个提示

网友:
是很奇葩的机子  幸好手里有台一样的好机子

网友:
通病把这个是

网友:
这个的通病吧

网友:
换屏就好了的话,是不是没有识别到屏,刷下码片也许会好

网友:
刷个码片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