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AIER 的笔记本在关机的时候滴滴响。。。。怪事

楼主(2015-05-16):
接手一台一台HAIER 的笔记本,据客户反映:出现类似报警的声音。开机测试,系统能顺利进入,待机了半天,也无见有什么问题.难道天上掉下一下大饼,让我捡到了,这时心里真是甜。等 到关机时,这时问题跳了出来:刚出现关机的界面的时候,滴滴响,一会又是滴滴。。。。。。。心里真是搞不明白,它到底是干什么了?
       第二天,又测试,它同样能正常开机,不过这次在进入欢迎的界面的时候,就有点慢,不过还是能正常的进入。是不是待机太久,温度过高,它会报警?但也不会选择在关机的时候呀。再测试一下关机:它同样是唱起了:滴滴。。。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CMOS电池没电,引起的

网友:
先排除外设啊 换硬盘啊 内存这些 试了在说咯

网友:
系统,硬盘,bios

网友:
先简单排除 最基本的外设

有时候没见到客户说的问题 不一定是捡到了 ……

网友:
今天征求过客户的意见,明天动手试一试,多谢大家

网友:
感觉是小电池吧 要不就是有些按键 看下外设

网友:
关机时一些数据要返回到硬盘里保存,看看硬盘、内存吧。

网友:
今天将键盘拆下来,再开机测试,结果发现:在关机的时候,只是滴的一声,然后就可以关机了。感觉到极大可能就是键盘的某个键复位不正常,而出现这种情况。为了证实,我用另一个硬盘装系统的时候发现,用触摸键试,“  】”出现了很多,应当就是这个键的问题了。

网友:
不过新问题 又出现了一个:原本进系统相当慢,从出现背景到出现桌面,差不多用了三分钟。客户无法承受,我用硬盘重新装过一个XP的系统之后,开机是相当快,但最后出现界面时,只是感觉屏幕在亮,但没有显示任何的内容。重新启动,按F8进入VGA模式,可以正常进入界面,只不过是字体太大了,想调整屏幕的分辨率,但没法调,再装回原来的硬盘,能正常进入到界面。不知为什么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