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3T-C51 ms7519r1.4 黑色主板 USB 5V供电全没有。

楼主(2015-05-16):
V星P43T-C51 ms7519r1.4 USB 5V供电全没有。内存。桥。总线。CPU。时钟。复位。电压都正常。就是USB全部没有5V供电。查小八角1。2。脚有5V供电5脚有2.8V 4脚EN没有电压。量4脚对地阻值没有短路。怀疑小八角不良。一个一个的拆掉小八角芯片拆到最后一个还是也没有出EN电压。跑线直接进入南桥。把前后USB5V线路断开也还是没有EN电压。是不是南桥坏了。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
有可能,楼主可以先把1脚跟8脚连通试试看USB供电有了,USB可不可以用,如果可以的话把每个都这样改下吧,没有必要去换个南桥。

网友:
顺着EN跑线路呀

网友:
一般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5V主要是供电   只要是数据线对地不短路南桥就应该没坏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问题已经找到。是CPU座子接触不良导致USB小八角芯片4脚没有开启EN而导致全部USB没有5v 供电所以照成CPU不跑码。不知道CPU座子跟USB EN信号有什么相连。

网友A:
直接更换71882io秒杀,V星板子usb供电控制来自s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更换71882io秒杀,V星板子usb供电控制来自sio

不是I/O的问题。是CPU座子接触不良导致usb小八角芯片4脚EN没有开启。接触好了就有5V电压也可以正常跑码。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这板子了,太坑了,这板不支持E5300,怎么修了慢没有USB,键盘鼠标5V供电,那都查了,也没短路,就是不出5V供电,5角和8角的都拆了也不行,BIOS也刷了好几个,还是一样,最后没法了去借了个E5400上去,跑码了,USB供电也出来了,真是稀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