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Y-AMN6PI-RL V2图纸

楼主(2015-05-16):
                       这是一片梅捷AM2主板,故障是关机不掉电,现在向大家求援,并寻找它的图纸,多谢!

网友:
梅捷是没有图纸的,你要仔细找一找故障点吧

网友:
凭经验修一修吧   修不好的话就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故障找到了,我把主板的其开关作用的三极管,场馆电压都测了,发现桥边边的一个小场馆工作异常,跟换后故障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