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T 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5-05-16):
有客户拿一块华硕P5P41T    可以开机显示 但是卡LOGO

开始以为是BIOS的问题  然后我在官网下了一个BIOS  刷了以后可以进系统

但重启又卡LOGO   官网就二个BIOS 我都刷了 发现还是一样

  卡LOGO以后  只要清零一下BIOS  又可以用一次 下一次又不行了  是什么原因

难道BIOS芯片坏了?  我先换个芯片试一下
  问题己经找到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1137-1-1.html  在这里有

网友:
刚才换了一个BIOS  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A:
早上P41T我手上正好有一块。刚刚给客户拿走。看看主板背面有没有断线。我修的就是他内存边上的排线断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上P41T我手上正好有一块。刚刚给客户拿走。看看主板背面有没有断线。我修的就是他内存边上的排线断掉了

你的是什么问题啊 也是卡LOGO?

网友:
最新情况  发现如果清零后可以开机的时候  他跑码的时候跑到D5掉电一次 D0掉电一次然后才显示 正常
不正常的时候不会掉电

网友:
38是USB模块,查USB供电,时钟,然后南桥!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1137-1-1.html  我在这里说明了  谢谢大家

网友:
修好了吧,楼主

网友:
哦哦,,光看这帖子还以为是BIOS芯片呢!!

网友:
我这个是跑内存哪里反复重启,偶尔点亮马上又在内存哪里跳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