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MCP78,单桥NVIDIA,开机无显

楼主(2015-05-16):
主板昂达-MCP78,单桥NVIDIA,开机无显不跑码,开机后马上自动关机,开关机时间隔1秒左右,取下CPU风扇的小四口电源线后开机就不会自动关机了,但还是不跑码,无显示,南桥表面温度很高,烫手的感觉,估计是南桥问题,请问这个情况可以加焊南桥吗?请大师指教,谢谢!

图片如下:

网友:
你这个应该先查查4pin供电好像有短路吧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那里有短路

网友:
没搞错的话,应该先看下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我这块 一样的.桥表面温度很高,烫手的感觉 是雷击的  广东现在天天下雨!

网友:
应该是U供电有短路你应该装上风扇测

网友:
都测了,应该是桥的问题,可惜店小,没有BGA这样的设备,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这种故障有两种情况,一是CPU供电有短路,请测量CPU供电的管子是否有损坏。二是桥空焊导致总线供电出不来而掉电,请加焊桥。

网友:
CPU供电有吗?你把小四口电源拔掉了肯定不会产生CPU供电呀,还跑什么码嘛,肯定是CPU供电线路有短信,电源才会保护的

网友:
看看取了cpu,,插上12V会不会立即关闭!!

网友:
单桥温度高正常,你看看CPU供电是不是12V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cpu12v短路了啊?

网友:
桥坏了,CPU也坏了,这个客户真不走运啦

网友:
这个板子很喜欢烧CPU供电的,量量 有没有管子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