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DELL N4050 暗屏问题(头痛)

楼主(2015-05-16):
刚开机有时正常显示  有时开机暗屏 也都可以进到系统  刚开始怀疑屏线 换了屏线也是一样  时亮时暗

再换个屏也是 一样 ,   请教 这个跟BIOS 有关吗  时亮时暗   求助中

网友:
这个应该给BIOS 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
按部就班查吧,把能换的都换了不就主板了么!

网友A:
LED背光还是小灯管背光?

网友:
时亮时暗 很头痛  屏线,屏  都换了

网友:
LED的   屏我换了2个 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背光还是小灯管背光?

LED的背光,换了2片都一样

网友:
控制信号正常不,都有3V没有

网友:
当屏显示正常的时候,你先把屏接口的信号一一测量并用笔记下,等到屏暗时一一对比去测量,这样的话你肯定能找到问题的。

网友:
在不亮的时候查条件就可以了嘛

网友:
LVDS_BRIGHT_PWM,调节背光亮度的信号,+3 v方波,你查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B:
换EC就好了,我修了几台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EC就好了,我修了几台都是这样

正在查中,谢谢

网友:
主板ec问题吧!

网友:
LVDS_DDC_DATA/CLK,这两个信号有没有 3.3V?

网友:
屏幕的开启信号查了没有,屏的19V电压稳定不?

网友:
各位  头痛 问题 解决了   一个麦克风短路引起的 我把麦克风拆了 可以亮 焊上又不亮  为了证明问题所在 我反复做了20次 焊上 拆掉  焊上 拆掉

网友:
不是修来卖主板的话飞线就可以了,还纠结什么呢

网友:
供电出问题了吧,查电路

网友:
只能查信号啊,一步一步查喽

网友:
查开启的信号了!

网友:
EC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机器这个故障好多都是出面在外接音频接口的小板上边的。遇到两台暗屏的都是小板上的双两极管短路导致。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看条件正常吗,,查休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