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开机短路

楼主(2015-05-16):
联想V470插电充电器指示灯闪,接恒流源大短路,拆机量19伏对地短路,这机器有通病,屏线接口处电容坏,用表量,果然,拆下电容 ,机器修复。

网友:
好修,没遇过这样问题

网友:
CPU 供电上管烧了,CPU 也烧了

网友:
有照片  吗   弄张照片看看

网友:
V470没修到过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CPU那一块问题比较多。

网友:
大短的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我是初学的,,看看各位前辈说的那样的简单好羡慕。。。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两个,都是CPU这快问题

网友:
这个一般是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这机器通病还是蛮多的  确实有好多问题

网友:
V470 460  B460  470 这几款机器通病都同多的  还动不动就烧U

网友:
一般是CPU,MOS管,然后再是电容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是哪里的电容。

网友:
这种就是捡钱的啊

网友:
唉,都是看到捡钱的,我怎么很少遇到。

网友:
说的是Y系列吧

网友:
记住了,下次也来个秒修

网友:
楼主的 思路满清晰 多谢分享

网友:
if not power mosfet then try bios flash

网友:
恩 不错 学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