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K462不显示,开机掉电

楼主(2015-05-16):
修一台同方K462 板号H09-VD 拆机单板上电0。8左右掉电,去掉内存不掉电。插跑码卡可以跑码,然后掉电,测亮上电除了CPU的集显供电电压不出外其它的都有,以为是供电问题,换95831无果,后面论坛下BIOS。写入加内存跑码33不掉电,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就是不用原机的BIOS芯片来重写担心万一不行无法还原。本来用的WINBOND的芯片,我用的是MX的。后面再用一个WINBOND的写入下载的BIOS可以亮机。原来是芯片 不同导致可以跑码而不亮机。给朋友们提个醒,我们一般来说都是认为容量一样就要以代换的。看来也是有特殊情况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用原机的BIOS芯片 呀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一般都是料板拆的吧 或者刷个  不是说4M 或者8M代换 免得浪费时间

网友:
一般都可以用的,也有特殊情况。

网友:
恩恩 看来也是有特殊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