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41T 卡LOGO维修经验

楼主(2015-05-16):
今天接到一台P5P41卡LOGO的板子

    测机时发现清零一下BIOS电池 可以进系统一次  但是开机跑码的时候会掉电 一次在D5  一个在D0 然后可以正常使用一次  一重启就不行
    最开始刷了官网的二个BIOS  还是一样    摸了一下主板上所有的元件  没有明显发烫的地方

       在刷BIOS的时候 发现他这个CPU是改的L5420的CPU   以为CPU微码没有
又刷了一个带微码的 还是一样

      以为CPU有问题   换了二个我的CPU  都是跑E1   最后发现故障点

网友:
我晕倒  还没说完怎么发布了
      换CPU的时候 看到有二个脚的针脚有一点低  用放大镜看了一下  比其它的低了一点点

  用镊子拔了一下OK了

        各位看官    给加点分吧

网友:
给赞一个,+1分

网友:
楼主很仔细呀。

网友A:
硬改CPU还是不行啊!!

网友:
楼主很仔细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改CPU还是不行啊!!

不是硬改不行。。是厂家的CPU座不行。。

网友:
注意一点,认真仔细

网友:
估计是接触不好吧

网友:
表示无语 BIOS 电池?  小弟第一次 听说  小弟读书少 大哥 你不要 蒙我  敢问主板 是哪个师傅 或者 哪个老师教的?  这也是经验 我也是醉了  好久 没看帖 回复了   顺带 吐槽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