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50 进水,不开机, 弯路走了不少 ,准备放弃的时候 修复

楼主(2015-05-16):
前几天,接同行客户送来一台DELL N4050 进水的机器,进水之后客户自己开过机,
接手马上拆机,发现 多地方腐蚀,正反面都有腐蚀点, 小心拿出主板,仔细用洗板水,把所有腐蚀的地方,进行清理,修补,感觉问题不是很大,因为没有很明显烧伤的痕迹!
   心想,又是一个简单的进水处理,用风枪对主板全面烘干(声明本来没有专业的烤箱)之后,打主板各电感阻值,基本都正常,只是一个PL4103 阻值只有28

(由于曾经也修到过这个机器,进水,有点印象这个机器 阻值是不高,这机器CPU供电是全新的设计)先放一边上电
插电源,电源一下子跳到0.48 再回到0.05 最后到0.04  心里咯噔一下,坏了,烧了。
再按开关,开不了机,这时候  量了一下,公共点19V有,待机3.3V  5V 也有,就是开不了机,再重新插了一下电源 电流不一样0.54-0.05-0.04  这下心里有数  肯定 有地方短路,这时候 想到 刚量的 5V_PWR 阻值有点底,  把所有进水的地方,跟5V PWR 有关的和无关的周围的原件量了个遍, 都没有短路的, 拆了有腐蚀部位的芯片 ,还是不变,
想到是5V短路,我又量了一下,USB 接口附近供电小八脚,果然发现问题。U6102 2 3脚和678 脚通的,哈哈找到问题。赶紧换了一个,再量阻值,23 脚还是28 ,不过678#脚正常了503

因为不确定 5VPWR 阻值是多少,再次上电,电流还是一样,心里凉了一节,难道把南桥烧了!!!打USB 数据阻值正常, 这时候 维修陷入僵局,又仔细查看图纸,对照主板,时序量了一遍,

发现EC部分工作正常,有发出PM_PWRBTN# 给南桥,就是南桥没有发出 SLP_S4#  SLP_S3#  再加上,不知道 什么, 开机 偶然的,电源 会停在0.5几,这时候摸南桥很烫。心里基本可以确定 ,南桥坏了。给客户报价,要换南桥,等了半天,客户问我硬盘有没有坏,我测了一下硬盘,没坏, 客户说 那就换吧。  因为原南桥 HM67 的,在废主板上拆了一个HM65换上(因为问群里的大佬们说可以直接换),过程就不说了,值这个芯片的珠子,都是泪啊!把原主板HM67 R拆下之后,量5VPWR 阻值,还是28    换好之后,满怀高兴的上电,我(XXXXX 省略500字)  还是一样。那个心凉的啊,,  没办法 又重新订了一个新的 HM67
  第二天,芯片 到了,快递换上,电流还是一样, 一阵冷风吹过,冷啊!!!
  无耐之后,把重点放在了PL4103阻值,28 正不正常!查图纸看所有去的地方查了个遍, I          没发现问题,终极大法,烧鸡! 电流到了0.29 就不动了,我摸啊摸,南桥有点热换新的 不可能,再摸  得要很仔细的感觉到 有个芯片发热。

U6103 ,也是个 USB 供电芯片 ,一量,短路了,拆下,再量PL4103 阻值到104 。我里个去,我怎么也想不通。之后怎么就没找到这个芯片 ,此芯片 长得有点偏 在主板右上角,而且进水完全 和它无关,心里纳闷。不管了。
上电,插上电源,一下子到0.31再回到0.02 量了一下,待机正常了,接开关,还是0.02 开不了,我的天啊,,还有问题。我再插这时候到0.31 不动了,我量了一上只有内存供电PL4601出来,其它电压都没有。
这会是真心烦了,想放弃了, 这会客户打电话问好了没有, 我说没好,换南桥 还不行,还有问题, 我问客户急不急着要,他说不急,  那我说再看看,他说好的。
玩了一把地主,输光了,不服气,继续查。
现在是插电源 有时候 0.31掉到0.02  有时候0.31不动,
不动的时候又仔细量了一遍,发现PL4501 好像有反应,仔细一量电压好像有, 因为我的是自动档万用表,电压要反应一下才出来,仔细量量,果然0.356V的电压  为什么会这么底。

再查看芯片

这是1.05V 的桥供电,怎么会这么底,量芯片3# EN 3.3v 有,这说明开启信号 有了, 为什么电压这么底,再量7# V5IN 5V也有,正常 再量10#VBST  没电压 有点不对。因为这芯片 之前拆过  在料板上找了一个TPS51212 换上, 因为看到引角都是一样的。
再次插上电源 电流上去了。以为眼花了,再次插电源 待机:0.01 心里猛喜,好了
(因为I系列主板要装上CPU电压才会出来的,所以每次试的时候我都会把CPU装上,)
上内存接上外接,按开关,电流一路欢快的跑起来了,这时候 DELL LOGO 出来了,
   赶紧装上屏 散热片,所有接口,开机,电流跑着, 屏显了, 到此终于好了, 接开关关机,我X  屏是黑了,可电源停在0.76  我里个去,不关机,这会量一下主板电压都有。这是什么情况 ,蛋碎了一地啊!!!
   难道是 南桥 没做好???  刚想再做一遍南桥 想想,放个电试试,拿掉CMOS 电池 自动开机,关机,0.01   哈哈哈哈。 好了。 再开 再关 正常了。  再把CMOS 电池装上,再开,再关,正常,  测试 了几遍,确定正常了,  到些所有维修结束。
我想说的是,这个机器怎么会坏这么多地方?两个 USB 供电芯片,一个南供电芯片  期间 还换了一个 待机芯片51125 ,不过 那个应该没坏,
关键问题是,这些坏的地方都不是进水的地方,进水的地方一个芯片没坏!!! 这是最想不明白的。
在此给大家一个建议,  维修要细心,不能动不动就换桥。我的桥就白换了。   走了一不少弯路
谢谢看客,给点打赏呗!!!

网友:
楼住还是挺细心的了  经验很重要啊   小弟学习到 了

网友:
幸好修好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还是修出来了

网友:
修得真是一波三折!最终还是修好了不错哦~

网友:
这活干的伤痕累累

网友:
做维修有时候很难判断一个芯片的好坏,毕竟有些信号的东西很难解释(我们又不是专业设计芯片的)为了减少维修时间我们一般先换了不好再认真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有些很没有位置图纸,所以都是从简单的替换法。时间就是金钱,客户等不起,自己也等不起,还有杂七杂八的事根本静不下来。只有闲时才想认真看看图纸,看看论坛。

网友:
修得很辛苦啊。写得很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
这样的弯路都不少走,先换桥再换桥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