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邪门的问题,小弟不懂,特来给大神看看

楼主(2015-05-16):
今天接到一机器,说是开不了机,我就通电试了一下,果然开不了,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内存问题,但是内存没事,各种东西都试过了,就是开不了,(没有PCI—E的检测卡,所以没法读代码)具体现象如下:主板通电鸣笛一声,正常启动,显示器也有反应(黄灯变蓝灯),就是一直黑屏,郁闷中,请大神诊断一下,这啥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在中状态下,在按下开机键就会正常断电。

网友A:
你确定显示器没有问题?

网友B:
用小功放听有没有进入系统的声音。

网友A:
如果排除了显示器那就看你用的是独显还是集显。集显查接口和北桥及相关电路。独显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显示器没有问题?

线和显示器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排除了显示器那就看你用的是独显还是集显。集显查接口和北桥及相关电路。独显换显卡。

集显独显都这样

网友C:
楼主你换过显示器试过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小功放听有没有进入系统的声音。

我硬盘都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换过显示器试过了没有。

显示器没问题

网友D:
如果是H61的主板,先换CPU,不行加独显看能不能装驱动,再不行就换PCH

网友:
内存  显卡 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H61的主板,先换CPU,不行加独显看能不能装驱动,再不行就换PCH

B85的板子,CPU的话,没试过,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E:
以前碰到过换了U就好了

网友:
用键盘能重启吗。

网友:
加个独立显卡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碰到过换了U就好了

U没问题,我用自己的试过了

网友:
U座子虚了吧

网友F:
如果换过CPU还是不得行,就先检查一下FDI数据线,如果没有问题那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换过CPU还是不得行,就先检查一下FDI数据线,如果没有问题那是桥的问题了

应该是板子坏了,

网友G:
显示器电源变已变化,说明有信号到VGA接口,请检测VGA接口的 1 2 3脚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H61的主板,先换CPU,不行加独显看能不能装驱动,再不行就换PCH

B85是CPU集成显卡,建议换CPU试一试,还要看一看CPU座的针歪没有。

网友:
显卡啊!!CPU带不带集显??H61那些板子是需要CPU支持的!!

网友:
那就干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示器电源变已变化,说明有信号到VGA接口,请检测VGA接口的 1 2 3脚线路。

正确思路☺

网友:
测试VGA口电路,可以插一个独立显卡测试

网友:
加獨立的看看...

网友:
看现象好是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