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单制作液晶测试架

楼主(2015-05-16):
看了覃老师的点屏教学视频,很喜欢里面的那个液晶测试的架子,问了一下名字,在淘宝上找一找,发现最便宜的也要25元,再加邮费12块,,太不合算了,都可以买几块高压板了。
我决定动手,自己做一个

网友:
晕,上当了,无图无真相,标题党。

网友:
液晶测试架? 什么东西

网友:
没听过啊  上图看看 有图有真相啊

网友:
我先找出一个笔记本摆放架,这是好久以前一个笔记本品牌送的

再找出一片硬膜保护片

就这样装起来,再装上一个卡子

就OK了

网友:
淘宝上的架子是这样的

价格是这样的

网友:
其实,也可以买二个这种牌子,贴合一起,也就成了一个液晶测试架了

网友:
嗯, 做的确实不错哦。

网友:
楼主,跟我的想法一样,我用碎屏里的亚克力 切割后用AB胶粘住,挺好使的

网友:
也可以用PVC线管加PVC接头

网友A:
这位小朋友,这么做个东西作用在哪里?就是为了放上去方便测试背光亮暗时看见得清一些,这么小是特别多余的东西,假如能换个较大的放个大屏液晶电视屏的架还可以看得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小朋友,这么做个东西作用在哪里?就是为了放上去方便测试背光亮暗时看见得清一些,这么小是特别多余的 ...

前辈好,目的就是方便测光时,看一下亮了没有。原来是放在维修桌子上的,点起来时,尽量看到知道灯管亮没亮,但好多时间还 要把屏挪出来桌子一点,再蹲下去看,不是很方便。这个放22寸以下的大约可以,放再大的屏,就估计可能撑不住了,谢谢关注!

网友:
做个放比较大的架子,我还不知道如何做好,也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高手,给指点指点

网友:
楼主做的很漂亮,好手段!!

网友:
做起来还麻烦些,不到50元的东西。

网友:
你做的 成果呢

网友:
楼主做的很漂亮啊 别淘宝卖的都好

网友:
做的不错,但感觉用处不大。我原先以为是那种需要长时间测试的显示器,但客户没把底座发来,做了个万能底座呢

网友:
这个不错 什么时候自己也搞个 烤机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网友:
不错呀,DIY精神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