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G52是什么

楼主(2015-05-16):
请教一下这个G52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有人知道吗?

网友:
不是公共点?

网友A:
。。。。你这个问题也太高端了吧?G52不就是一个隔离点么?用来判断是芯片没有输出VREG3,还是产生电压后,被后级短路拉低了。纬创都这样啊。

网友:
隔离点 JP  G

网友:
就是一个节点,说明白点就是一个焊点,焊开可以和后面负载断开,方便维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也太高端了吧?G52不就是一个隔离点么?用来判断是芯片没有输出VREG3,还是产生电压后, ...

知道找不到这个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找不到这个点呀

不用去找它,有些线性供电的隔离点确实不好找,你要怀疑这条线路有问题,取掉C483,悬空芯片8脚再测量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也太高端了吧?G52不就是一个隔离点么?用来判断是芯片没有输出VREG3,还是产生电压后, ...

可是找不到在哪

网友:
隔离点 ,也可以说是测试点

网友:
相当于仁宝的PJ 断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