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亮一下就灭了

楼主(2015-05-16):
亮一下就灭了 什么问题啊 高压改 了
问题

网友:
是笔记本还是显示器。

网友:
高压换了 那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
测试下灯管试试

网友:
如果确定换的高压是好的,换灯管吧。

网友:
那还有灯管呢

网友:
原因多着呢!电源、高压板、灯管及引线漏电打火等。

网友:
灯管还有没接亮度调节

网友:
这种问题太典型了,不是高压就是灯管问题,灯管用单灯高压板+可调电源测试最简单

网友:
确定高压板是的好的就换灯管

网友:
高压板电源管理芯片保护了。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坏的多。

网友:
说的很不清楚 不好判断

网友:
高压改了,那就是灯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