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5-05-16):
接机只是用一段时间掉电。测试了一会确实要掉电。拆机观察,看到EC处修过的,没焊好,就补焊一下,还看到一条3.3供电线路腐蚀严重(这条是给桥的待机电),就补焊一下。结果开机不显示了,诊断卡跑17,换另一张诊断卡跑11.基本上都是“第一个64K RAM通道1”有问题。不解我只做了这么简单的两个地方,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请大家指点,谢谢!!!
BIOS刷过几个了,还是老样子

请大家指点一下维修思路,不过我没有示波器。应该测那些条件呀,万分感谢!!!

网友A:
论坛有说过G4跑17的,显卡问题……风枪吹吹,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说过G4跑17的,显卡问题……风枪吹吹,试一下

试过了,桥也加焊过,还是一样。电流0.2--1.34--1.13--1.46到1.46A就不动了

网友B:
楼主是不是不下纽扣电池就还EC啊,如果这样可能E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不下纽扣电池就还EC啊,如果这样可能EC坏了。

这种错误不会出现的,电池取了的。不显之后还换了一个新的EC。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C:
这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的

之前能正常开机,就是动过这两个地方就不行了,不会这么巧哟

网友:
查工作条件

网友:
供电都正常,只是码没跑完。请问还可以查那些

网友:
比较麻烦啊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能正常开机,就是动过这两个地方就不行了,不会这么巧哟

防静电做得不好就有可能这么巧了。

网友:
楼主没示波器很难查得到呀。。。。。

网友:
交换吧。这类问题我都遇到好几回了,都没修好过。

网友:
奇怪的是,按 CTRL+ALT+DEL还有重启动作,电流有跳变。现在电流到1.7A了。按键盘还有报警声。是不是还是BIOS有问题哟。HP G4-1016TX 板号:DA0R13MB6E0 REV:E 谁手上有这款机的备份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奇怪的问题还没碰到过,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有?显卡有重做过吗?

网友:
第一个HPG4的板子都不贵,不管是INTEL 的还是AMD得,单独的还是板载的,基本价格都很便宜,修的成本太高没必要了,第二既然已经报警,那么很有可能已经显示,或者说故障出在显示部分,我之前因为无知,把台DELL N4010也搞成这样子了,反正不显示,键盘重启可以,外接不显示,万般排查,最后是显卡的问题,因为是自己的机器,就放弃了,换了台机器用

网友:
谢谢大家,在万般无奈下换了一个显卡,居然好了,运气不好呀